RTGUI按键控制按钮

楼主(2010-10-21):
用的开发板不带触摸屏,只有几个按键,ffxz能不被给个例子:1个panel、1个workbench、多个view,用按键切换按钮,用按键执行按钮onbutton函数。

网友:
你说的这个是RTGUI examples的简介吗?

楼主:
4_gui_examples 中的demo_view_window例子里显示4个window的按钮,不用触摸屏的话怎么控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4_gui_examples 中的demo_view_window例子里显示4个window的按钮,不用触摸屏的话怎么控制呢?

自己编写按钮控件的处理函数,不要用默认的按键处理函数就可以了;也就是这个函数
rt_bool_t rtgui_button_event_handler(struct rtgui_widget* widget, struct rtgui_event* event)

位于button.c文件中68行

修改一下相应的触发事件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触摸屏在radio下感觉不怎么灵。

运行4_gui_examples 历程时候,通过shell校准了触摸屏也感觉不准,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家遇到过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触摸屏在radio下感觉不怎么灵。
运行4_gui_examples 历程时候,通过shell校准了触摸屏也感觉不准,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家遇到过么?

你把触摸屏驱动(touch.c)里的打印打开来看看,是否是因为在读取触摸屏数据的时候,误差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