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变压器绕组的串并联,实现低电压大电流,高电压小电流的输出。

楼主(2010-10-22):
一般的电源,通过改变接入绕组,来实现电压切换,这样,在高电压,和低电压下,输出电流能力都一样。
所以在低电压下,输出能力比高电压下小。
我想到一种办法,可以适当的改善这种情况。

例如:变压器次级设计成:2组5V,1组10V,每组的电流均为2A。
当需要5V输出时,将2组5V并联,这样输出能力就可以达到 2+2A。
当需要10V输出时,将2组5V串联,然后再和10V并联,这样输出能力也可达到2+2A。
当需要15V输出时,将5V和10V串联,输出电流=2A。
当需要20V输出时,将2组5V和10V串联,输出电流=2A。

网友:
变压器你自己绕?双线并绕才能保证电压一致……

网友:
四股2A的线扎在一起绕在环牛上,得到完全一致的四组5V,然后再串并组合可能要好些。

网友:
想法是不错,就是怎么连,继电器?
万一出故障,连错了,是什么后果?

网友:
楼主如果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电源的话,这样多线并绕是可行的

在精密数控电源里,效率不是问题,体积不是重点,能量密度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稳定,精密,准确

输出电流不一样,电流的分流器/恒流部分就很难做到准确又精密

网友:
呵呵,楼主的设计不错,不过如果把10V的换两组5V的那不是更好,5V时可以输入8A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做电路太复杂了

网友:
变压器并联,结果未知。

楼主:
这是我设计的雏形。还没试验,有条件的同学试验一下。
变压器采用7.5V,4线并绕,然后将其中两组串联形成15V。
不知道工艺上容易实现不。

网友:
好危险,有继电器不闭合不就短路了吗

楼主:
闭合了才危险,不闭合安全。
8楼的结构只有一种情况是非法的,就是当LS1和LS2同时吸合时,将出现,7.5V和15V并联。
其他的情况都的合法的。

网友:
有这个风险:当一个继电器吸合是打火烧上断不开了,另一个继电器一旦吸合,就短路了。

十几年前在一个小研究所工作时,前辈设计的一个直流小电机正反转的控制板经常烧变压器,就是这类原因造成的,我当时通过原理图(并不知道真的烧过)发现这个BUG时,向前辈请教,结果前辈很惊讶的表示,因为烧变压器,已经研究好长时间没有答案,居然被我通过原理图看了出来,呵呵。

后来电路改掉完事;这件小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有明知潜在风险的电路,不要用的好。

网友:
用波段开关手动控制就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