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二次开发,底层接口通讯协议不想被人知道,有什么方法来实现么?

楼主(2010-10-22):
事实上是我用别人的CAN通讯接口,但他又不想把协议让我知道。
是否能把他的程序编译成lib库文件让我用,而又不会公开协议。

我试了下ADS生成.a的库文件,结果调用的时候,源程序都是可见。

网友:
单独把库文件拿出来。

网友:
project选项下把工程 bring up to data
然后在对应的目标工程下找到相应的.o 文件提供给对方就行了  当然还有.h
.a 是库文件  不是编译后的目标文件

网友:
编译成库文件的时候 有一个debug有关的选项 还有些符号表之类有关的配置
需要去掉
很久没用ADS了 凭印象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oject选项下把工程 bring up to data
然后在对应的目标工程下找到相应的.o 文件提供给对方就行了  当然还有.h
.a 是库文件  不是编译后的目标文件

先谢谢大家。 .o文件怎么用

楼主:
执行“project选项下把工程 bring up to data ” 并没有新的.o文件编译处理,我是用make编译出来的.o文件,结果和调用.a文件一样 还是可见的。

网友:
1  先要移除目标文件 在 project 选项下 remove object coder

2  在Files 中剔除相应的源程序  xxx.c

3  在Link Order 中添加相应之前编译好的 .o 文件

4 Make

网友:
用库最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库最方便

什么意思,还没理解?能再详细说下么

网友:
.o就是库文件,可以直接替换原来的C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先要移除目标文件 在 project 选项下 remove object coder
2  在files 中剔除相应的源程序  xxx.c
3  在link order 中添加相应之前编译好的 .o 文件
4 make

用.o库文件,根据你的方法,编译没问题。但是软仿真的时候源程序还是见的。

楼主:
再来顶顶,单步跟踪的时候可以看到汇编程序的

网友:
通迅加密再加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用库最方便
什么意思,还没理解?能再详细说下么

找一个ZLG的miniARM2300 的工程模板或者SmartARM2300的工程模板,里面就有.a文件,照着那个的方式就可以了
至于怎么生成.a文件
外事不决问google,内事不决问老婆,房事不决问阿莫

网友:
能看到汇编是很正常的,从别人芯片读出来的东西反汇编后就是汇编代码,汇编和机器码对应的.

但不应该看到C代码,编译的时候不要把符号表编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通迅加密再加密

这个有点意思,我要好好想想。

回复 网友E:
能看到汇编是很正常的,从别人芯片读出来的东西反汇编后就是汇编代码,汇编和机器码对应的.
但不应该看到c代码,编译的时候不要把符号表编进去.

符号表是什么?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