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在KEIL4下无法进入快速中断!!!

楼主(2010-10-22):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 为什么进入不了快速中断
程序的初衷是 用外部中断0,触发一次 蜂鸣器P0.14响几声。可是我用高电平触发外部中断0竟无反应

/**************************************************************************************
* file name : gpio.c
* MCU: lpc2103 , IDE: keil 4 .
* haoshida
* EINT0 实现io口高电平递增
***************************************************************************************/
#include<lpc2103.h>

void delay_ms(int dly)
{
        unsigned int i;
        for(;dly>0;dly--)
        {
                for(i=0;i<5000;i++);
        }
}

void Init_all(void)
{
        PINSEL0 = 0x00000000;
        PINSEL1 = (PINSEL1&0XFFFFFFFC)|0X01;  //P0.16为外部中断
        IODIR = 0X00000080;

        EXTMODE = 0X01;                        //边沿触发
        EXTPOLAR = 0X01;                 //上升沿触发
        VICIntSelect = 1<<14;        //分配为快速中断
        EXTINT=0X01;                        //清楚INT0中断标志
        VICIntEnable = 1<<14;        //使能中断请求

        //VICVectCntl0 = 0x20|14;
        //VICVectAddr0 = (void)FRQ_Eint0;//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__enable_fiq();      //打开中断        __disable_irq();//关全局中断
        //__enable_irq();
}

void __irq FRQ_Eint0(void)
{

        IOPIN = 0X00000000;
        delay_ms(500);
        IOPIN = 0X00000080;
        delay_ms(500);
        IOPIN = 0X00000000;
        delay_ms(500);
        IOPIN = 0X00000080;
        delay_ms(500);
        IOPIN = 0X00000000;
        delay_ms(500);
        IOPIN = 0X00000080;

        while((EXTINT&0X01)==0);
        EXTINT = 0X01;
}

int main(void)
{
        Init_all();

        IOPIN = 0X00000000;
        delay_ms(500);
        IOPIN = 0X00000080;

        while(1)
        {
                /*IOSET = 0X00000080;
                delay_ms(100);
                IOCLR = 0X00000080;
                delay_ms(100);*/
        }
}

楼主:
使用keil 4 开发 NXP arm的高手们,请指点个 一 二 三。

网友:
你要把中断函数加到中断向量表里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快速中断都设置哪些寄存器? 你说的是向量中断!

网友(2012-05-21):
最近也在研究FIQ,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