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LWIP模块后,为什么显示这个错误。

楼主(2010-10-22):
加入LWIP模块后,为什么显示这个错误。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SafeRTOS/SafeRTOS_API.h"
我加的是LWIP1.3.2协议栈,大哥们这是什么意思哦,我改包含的文件路径都包含了,
还有安装目录都包含了,就是有这个错误。
而且我在收索SafeRTOS文件根本找不到。
请问大哥们这是啥原因哦。

网友:
没有这个文件吧 少文件 你把#include SafeRTOS_API.h  去掉试试

网友:
在什么工程里加入了LWIP,怎么会吧safertos引入了进来?
safertos是lm3s9b96 ROM内置的商业级操作系统。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的哦 。谢谢楼上的,我的DEMO板式lm3s9b96,我直接移植的这个DEMO程序,而且把里面的NO_SYS置成1了,它就默认为lm3s9b96的这个商业操作系统的了,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误了,

网友:
需要修改LWIP的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