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问题。。。。!

楼主(2010-10-22):
rt:
0.68 的飞控程序
为什么在GCC编译器下回报错。
没有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 定义。。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NICK]  = 1;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  = 2;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GAS]   = 3;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GIER]  = 4;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1] = 5;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2] = 6;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3] = 7;
谢谢各位高人。。。

网友:
还没有编译代码,看代码是V0.71h版本。对您的问题不熟悉,随便说说。

看下面结构,是有这个变量的呀。是否是有什么宏定义没有打开呀

struct mk_param_struct
{
   unsigned char Kanalbelegung[8];       // GAS[0], GIER[1],NICK[2], ROLL[3], POTI1, POTI2, POTI3
   unsigned char GlobalConfig;           // 0x01=H鰄enregler aktiv,0x02=Kompass aktiv, 0x04=GPS aktiv, 0x08=Heading Hold aktiv
   unsigned char Hoehe_MinGas;           // Wert : 0-100
   unsigned char Luftdruck_D;            // Wert : 0-250
   unsigned char MaxHoehe;               // Wert : 0-32
   unsigned char Hoehe_P;                // Wert : 0-32
   unsigned char Hoehe_Verstaerkung;     // Wert : 0-50
   unsigned char Hoehe_ACC_Wirkung;      // Wert : 0-250
   unsigned char Stick_P;                // Wert : 1-6
   unsigned char Stick_D;                // Wert : 0-64
   unsigned char Gier_P;                 // Wert : 1-20
   unsigned char Gas_Min;                // Wert : 0-32
   unsigned char Gas_Max;                // Wert : 33-250
   unsigned char GyroAccFaktor;          // Wert : 1-64
   unsigned char KompassWirkung;         // Wert : 0-32
   unsigned char Gyro_P;                 // Wert : 10-250
   unsigned char Gyro_I;                 // Wert : 0-250
   unsigned char UnterspannungsWarnung;  // Wert : 0-250
   unsigned char NotGas;                 // Wert : 0-250     //Gaswert bei Emp鋘gsverlust
   unsigned char NotGasZeit;             // Wert : 0-250     // Zeitbis auf NotGas geschaltet wird, wg. Rx-Problemen
   unsigned char UfoAusrichtung;         // X oder + Formation
   unsigned char I_Faktor;               // Wert : 0-250
   unsigned char UserParam1;             // Wert : 0-250
   unsigned char UserParam2;             // Wert : 0-250
   unsigned char UserParam3;             // Wert : 0-250
   unsigned char UserParam4;             // Wert : 0-250
   unsigned char ServoNickControl;       // Wert : 0-250     // Stellung des Servos
   unsigned char ServoNickComp;          // Wert : 0-250     // Einfluss Gyro/Servo
   unsigned char ServoNickMin;           // Wert : 0-250     // Anschlag
   unsigned char ServoNickMax;           // Wert : 0-250     // Anschlag
   unsigned char ServoNickRefresh;       //
   unsigned char LoopGasLimit;           // Wert: 0-250  max. Gas w鋒rend Looping
   unsigned char LoopThreshold;          // Wert: 0-250  Schwelle f黵 Stickausschlag
   unsigned char LoopHysterese;          // Wert: 0-250  Hysterese f黵 Stickausschlag
   unsigned char AchsKopplung1;          // Wert: 0-250  Faktor, mit dem Gier die Achsen Roll und Nick koppelt (NickRollMitkopplung)
   unsigned char AchsGegenKopplung1;     // Wert: 0-250  Faktor, mit dem Gier die Achsen Roll und Nick Gegenkoppelt (NickRollGegenkopplung)
   unsigned char WinkelUmschlagNick;     // Wert: 0-250  180?Punkt
   unsigned char WinkelUmschlagRoll;     // Wert: 0-250  180?Punkt
   unsigned char GyroAccAbgleich;        // 1/k  (Koppel_ACC_Wirkung)
   unsigned char Driftkomp;
   unsigned char DynamicStability;
   unsigned char UserParam5;             // Wert : 0-250
   unsigned char UserParam6;             // Wert : 0-250
   unsigned char UserParam7;             // Wert : 0-250
   unsigned char UserParam8;             // Wert : 0-250
//---Output ---------------------------------------------
   unsigned char J16Bitmask;             // for the J16 Output
   unsigned char J16Timing;              // for the J16 Output
   unsigned char J17Bitmask;             // for the J17 Output
   unsigned char J17Timing;              // for the J17 Output
//---NaviCtrl---------------------------------------------
   unsigned char NaviGpsModeControl;     // Parameters for the Naviboard
   unsigned char NaviGpsGain;
   unsigned char NaviGpsP;
   unsigned char NaviGpsI;
   unsigned char NaviGpsD;
   unsigned char NaviGpsACC;
   unsigned char NaviGpsMinSat;
   unsigned char NaviStickThreshold;
   unsigned char NaviWindCorrection;
   unsigned char NaviSpeedCompensation;
   unsigned char NaviOperatingRadius;
   unsigned char NaviAngleLimitation;
//---Ext.Ctrl---------------------------------------------
   unsigned char ExternalControl;        // for serial Control
//------------------------------------------------
   unsigned char BitConfig;             // (war Loop-Cfg) Bitcodiert: 0x01=oben, 0x02=unten, 0x04=links, 0x08=rechts / wird getrennt behandelt
   unsigned char ServoNickCompInvert;    // Wert : 0-250   0 oder 1  // WICHTIG!!! am Ende lassen
   unsigned char Reserved[4];
   char Name[12];
};

楼主:
就是到网上下载 的0.68的程序。里边没有eeprom.h 文件。

网友:
在哪儿下载的呢?我的代码是直接从MK上下载的

楼主:
就是以前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45280&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飞控&bbs_id=1025
这个链接下载的 里边的0.68版本的也没有eeprom.h文件
还有: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6288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飞控&bbs_id=1025

如果楼上方便的话:我的QQ:329405086  谢谢。

楼主:
今天找了个2.M的晶振。能用了。不过代码还是不能编译。。。现在把屏幕贴图上来请 FpvCamera 大侠给看看。我的这个0.68D里边的却没有 1楼的定义。。
下边是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