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系列还是NRF系列

楼主(2010-10-22):
要做一个距离在空旷地200M左右的无线收发装置,看了一下RF芯片,主要是CC系列和NRF系列,想问一下,对于没有接触过RF的新人来说,哪一个系列更容易设计实现一些,
另,NRF24L01和CC系列的在不加功率放大的情况下,距离能做到多少?

网友:
空旷地200M,都可以了!CC的灵敏度高点

楼主:
非常感谢,不加PA的情况下200M也可以了,是不是对PCB的布线要求很高?要完全按TI给出的来布吗?

网友:
RF那边最好抄TI的几个参考设计之一,他有AN说明的。
否则需要自己仿天线参数和PCB阻抗。

特别注意TI天线的版厚,材质,叠层顺序等参数,TI有的天线是0.8mm的板子的,一般的1.6搞出来阻抗是不对的。

楼主:
这样啊,那看来要好好把它的设计说明看看,非常感谢二位的回答,正是有了你们这些热心人,才能让初学者有了继续下去的信心。

网友:
感觉CC的功能要强大一些,NRF的用起来简单一些。
最基本的信号强度检测NRF都没有提供。
CC的一大堆寄存器,比较繁琐。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