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用过血压传感器的吗?进来说说

楼主(2010-10-22):
想用血压传感器做便携的医疗产品,主要实现血压的检测,不能有创,用过的进来说说啊。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下

网友:
市面上的电子血压计70%的厂家都再用全磊的传感器代表性的就是MPS3110系列

楼主:
2楼的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2.3压力传感器XFGN-6025KPGSR
本设计采用日本Fujikura公司生产的新一代压力传感器XFGN-6025KPGSR,它的重量只有0.35克,主要用于便携式电子血压计,采用精密厚膜陶瓷芯片和尼龙塑料封装,内部含有放大、温度补偿及预校正失调电压和量程,从而提高了测量的精度、稳定性,也省去了放大电路。[5]它直接将血压转换为 0~4.5V的电信号,对应的血压值为 0~25KPa,即0~187.5mmHg,与血压计的设计要求非常匹配。

网友:
2.4滤波器MAX267
所测得的模拟信号还要经过滤波,然后再进行ADC。其中滤波用于滤掉信号中的直流成分、电源以及皮肤与袖带摩擦的高频噪声和工频干扰等。本设计采用Maxim公司的MAX267,它是Maxim众多开关电容滤波器(SCF)芯片中较简洁的一种。内部包含两个已经固定成带通型,并且使用相同的Q参数和频率变换比例的二阶SCF和一个运放。通过选择适当的反馈电阻和Q参数,能够组成不同波纹率的Butterworth或Chebyshev滤波器。[6]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外围电路,且使用灵活,性能远远优于采用集成运放组成的滤波电路,非常适合于本设计。

网友:
摘录自我的论文的草稿,核心期刊已收稿

楼主:
采用以上的传感器进行血压监测,需要借助气泵、腕带等设备吗?能否设计成便携式,体积较小的形式。

网友:
这玩意早被做烂了,直接去买模块好了。。

楼主:
介绍一下啊,关于模块的资料。

网友(2011-08-04):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知道max267单电源的使用方法吗?我用+5V单电源输入信号的地必须接芯片的GND才能工作,偏置2.5V似乎也没有效果。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12-12-02):
我们采用测脉搏再换算成血压,怎么直接测血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