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流电机堵转保护电路

楼主(2010-10-22):
电机为工业燃气表气阀里面的电机,7.2V供电,正常工作时800ma以上,现在的问题是阀门动作时间不确定,容易堵转烧坏电机,各位高手能不能帮忙想个堵转保护电路,当电流大于一定值就关断电源或者把电流限制在一个较低的值!!最好不需要通过软件处理!!谢谢!!

楼主:
查了下电机参数,V=6V,额定电流250毫安,启动电流750毫安!!

楼主:
楼上能否贴个图出来讨论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ptc
正解, 买电机绕组内置PTC的电机. 这种小电机,略微花点成本好好做,堵转一年也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