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出货了,弄了个单面板给大家练练手--3A、128细分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原理图、

楼主(2010-10-22):
弄个了超长标题

PCB图样 (原文件名:THB7128单面板图样.jpg)

PCB图样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针对目前网络上能找到的应用电路做了一些小改进,适用于工作电流在1A及1A以上的步进电机,锁相电流连续可调(全流锁相也可以,注意做好散热),
输出电流连续可调

楼主:
单面板设计,需要加入几根导线连接。  介意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找双面板设计来折腾

芯片的外围很简单,应用中只要注意地线的走法和四个输出端与其它线路的间距……更具体的参考芯片的应用资料

驱动3A的信浓步进电机(电机型号后缀 3005)测试的波形 (原文件名:THB7128测试-1.jpg)

网友:
能用洞洞板么

网友:
谢了,吝啬 很大气,8-)。

网友:
谢谢了!正想看步进电机的DD.

网友:
有刀路文件吗?

楼主:
刀路文件?偶不会弄

来个不敷铜版本的,对着来洞洞应该可以吧,注意:输出线路、与采样电阻的连接、地线、电源输入线路要加粗哦

楼主:
改天有时间弄点视频文件上来,给大家看看高速的效果 带1.2A左右42电机,24V工作电压,8细分时输入的工作频率可以到170KHZ左右,芯片的输入频率支持到200KHZ

楼主:
 这能裸的都裸了,老大也不给条裤子穿穿

网友:
不会弄。我的一直没搞好。电机还是热得厉害并且动也不动。看来芯片坏了。

楼主:
网上找个NE555的脉冲发生电路,搭个脉冲板,应该就行了。

把输出电流调小一点,电机小你弄那么大电流能不发热吗

网友:
这个要顶下

网友:
很会“利用”雕刻机呦。

楼主:
都跌到谷底了,涨!涨!涨!

网友(2010-12-16):
我来顶顶吧,那芯片多少钱一个?

网友:
再顶顶,那个SCH文件用99SE打不开,要用什么打开呢?

楼主:
不会吧,打不开吗?芯片是26元一片

网友(2011-05-26):
友情帮顶~~~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下载不了楼主的文件. 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
电路图上有死铜,还有许多半岛,不美观,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7-12-18):
2楼的波形图是啥波形?是驱动器输出的电流波形吗?用什么设备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