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实时向手机发送视频,同时手机实时显示,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0-10-22):
如题,高手指教

网友:
要多少流量啊

楼主:
GPRS DTU是不是具有这个功能啊,流量的话还没有计算呢

网友:
视频?分辨率要达多少?太小了,只能是花瓶,没有用处
同样,技术上,GPRS不能发视频,EDGE,3G可以

网友:
和【4楼】 windboy 一样的疑问:
视频编码?分辨率?帧率?经过编码后的视频数据流量远超出你的想象,实时显示如何做到?就算是3G也很难做到吧。。。
倒是DVB-T或CMMB那种广播式的做法可以考虑

网友:
带宽达不到要求,3G以上就可以了。还要看处理器的性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