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用市电驱动4轴~

楼主(2010-10-23):
如果是初期调试参数等环节的话,需要长时间飞行,所以用锂电的话,就不是很方便,老要充电。  我个人想的是用开关电源或者直接用MOS管降压斩波的放法,把市电降成12V左右,但是4轴电流需求巨大,起码要40-60A的电流。所以不知道这些方案可行否?

网友:
直接买个AC-DC的电源,100多元可以买个几百瓦的。不过好点的会贵一些。

网友:
不用 40A-60A 吧

估计10A-15A  差不多了

或者你 先弄弄个12V 蓄电池 拉线 调试

楼主:
每个电机有5-6A至少把,4个怎么也有20多A左右, 我原来的预想值还是按每个电调30A一共120A计算的。我好像见过有前辈调试的时候是接线的,但是是电源还是蓄电池就不知道了。

不过也谢谢LS,先用蓄电池调着先、

网友:
12V是40A,所以在220V上只有2A多一点

网友:
12V 30A 开关电源 淘宝上90元一个,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