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FLUKE123示波器无法触发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2010-10-23):
有个FLUKE123,示波器使用无法触发,看到波形也正常就是不能触发稳定,估计是触发电路出现问题了。能否给提供个检测方案?谢谢。

楼主:
没人回复?
有没有厂家的高手看一下?
使用自动键按下的时候(不接探头),发现会自动设置到电压最低档,时间也会设置到最短一档(50nS),然后看到示波器上有波形,好象是干扰的信号,是一种有规律的重复信号!但是刷新很慢!原来以为是充电时干扰,把电源停掉。直接用电池也一样!两个通道上都有这种信号。好象是一种针状干扰,调试接近两格,宽度应该不到10nS。
    就这个示波器,直接用来测量工频电压的波形(幅度只有3V左右时),虽然能够看到波形,但波形稳不住,左右晃动。锁定后才能够看到波形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2011-02-25):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软件问题,,123已经被我把好的搞坏,,又把坏的修好,,上面每个零件都看过,量过N遍,希望能帮到你,,我很少来这里,,要继续探讨,,请加QQ1052185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