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投入旨在收获乐趣!谭哥的电源确实如浴春风~~

楼主(2010-10-23):
宇曰:DIY=投入+乐趣
   子曰:宇曰得对~~~~~~(^-^)
   春风哥的第一版电源是2008年8月这样做好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个这么好的动手机会,因为本人热衷软件,动手机会不多!好不容易碰上了!
兴奋啊!~~于2009的9月开始研究这个电源!正好手头缺少一个好用的电源,就它了!
在深圳工作了那段时间,晚上经常研究,最后下定决心购买了一部分元器件,有的太贵!就回学校用实验室的!阿弥陀佛,这里应该不会有我实验室老师吧!
(*^__^*) 嘻嘻……~~
   最近才开始慢慢做~~一边学计算机~离散数学~VB~哎~~~神啊!累死了!电源现在做了一部分!还没有统调~~发这个帖子也是为了感谢春风哥,也鼓励和我一样的缺少动手的朋友!希望大家都从DIY里找到乐趣!
   下面我引用春风哥2008年8月的制作前言~~~~
//**********************************************************************************************程序注释~~呵呵
1. 电源方案选择
开关电源体积小,效率高,发热量低,但是波纹干扰大,故障率高,线性调整电源则刚好相反,因为要做一个实验用的电源,对波纹和稳定性要求很高,至于效率低和体积大及发热量高都可以接受,所以就选择线性调整的电源。
2.分立元件和集成可调稳压器
    集成稳压器也有很多,常用的有1.5A输出的LM317,还有5A输出的LM338K和LM317K以前都用过,保护功能完善,但是都不能从0V起调,要从0V起调必须把ADJ脚拉低到-1.25V才行,,就要高精度的-1.25V基准,反而更麻烦了,自己设计分立元件的算了,轻松从0V起调,集电极输出形式能做到输入输出压差最小0点几伏,相比317的最低2V更牛。
3.关于电压调整方式
   常见的有多档开关式的,电位器式,DA芯片的,和PWM滤波模拟DA的,多档开关的调节太粗略,电位器式的时间长了又容易接触不良,DA芯片的稳定性好精度高,PWM滤波模拟DA的电路电压稳定性不好,而且输出电压还受单片机电源影响,所以选择专用12位DA芯片MAX531,内部有高稳定电压基准源,输出电压稳定,三线的SPI接口占用口线少。
4.关于AD选择
   用过16位的AD7705,稳定性很好,虽然在16位采样时速率只有13Hz,不过采集电压和电流做显示足够了,快了也看不清啊,两个通道输入,正好一路采电压一路采电流,是差分输入,不容易受干扰,内部有数控增益放大器,正好解决采电流的精度和采样电阻功耗的矛盾,可以用很低阻值的电流采样电阻而且不用加放大器,分辨率是16位的可是足够了。
5.闭环反馈
   实现稳压的反馈常用两种:一种是模拟运放比较直接控制,一种是AD采样值经过单片机PID计算再通过DA控制输出,好多人认为这才叫真正的数字化电源,然而有致命的缺点,反应速度受AD和MCU及DA的影响,如果要有很好的调整率,就要高速的AD高速的MCU高速的DA,甚至用DSP,这样成本太高了,即使这样也解决不了另外一个致命缺陷,MCU如果死机,电压就失控,所以宁愿选择模拟运放反馈的,虽然老套,但是电压调整率好,更稳定。
6.保护功能
    实验用的电源,负载不确定,经常会出现短路,必须要加短路保护功能,市面上的成品电源大都是短路后迅速切断电源的,这种电路的缺点就是如果负载是电动机或大电容,启动时近似短路,就很容易进入短路保护而断电,所以采用限流式短路保护电路,就是当负载阻抗很小时,把电流限制在设定的数值上,短时间工作在大电流恒流状态,这样启动电流大的负载也能稳定的工作,如果输出电流一直大,那么功率管会很快温度升高,当升高到预定保护值时,温度保护启动,强制关断电源。
7.采样电阻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输出电流采样电阻的压降不在稳压电路的电压反馈采样范围,消除了由于电流采样电阻的压降引起的负载端电压降低,但是电压采样的分压电阻的电流会从电流采样电阻流过,导致电流测量有底数,解决办法是尽量加大分压电阻的阻值,但不能影响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另外的办法就是把底数从采样读数中减出去,实现起来也挺麻烦,因为采样电阻值不变,但是电流会随输出电压变,可以用I=U/R计算出电流底数。
8.运放的选择
   运放本来可以用单电源的运放,但是想要从0V起调,轨对轨的运放又没用过,就干脆麻烦一点用双电源运放OP177,仪表用的性能不错,也可以用OP07,便宜,不过正好手头有OP177,就用它了。
单片机的复位电路是51和AVR兼容的,JTAG接口用于AVR调试,DIP40的封装89C51或M162都通用。
用12864的液晶屏也有点骚包,不过有现成的,就用它了。
5V单独设一组输出,很多数字电路都用5V供电,方便。
9.电源变压器
电源变压器是在广州淘街定做的方牛,150W,78元,不算贵
输入:220V ac
输出:15V+15V+15V+15V/2.2A
      9V/2A
初级和次级间加屏蔽层
抽头式输出适合分档调压,还能组成全波整流电路,和桥式整流电路相比只有两个二极管工作,二极管的功耗降为一半,输出电压也提高1V左右。

订制的变压器!!!哈哈哈~~~ (原文件名:IMG_1131.JPG)

原版的人机交互板~~集合液晶和键盘、红外! (原文件名:IMG_1136.JPG)

我的液晶显示器12864 (原文件名:IMG_1137.JPG)

宝贝的侧面图! (原文件名:IMG_1139.JPG)

宝贝的俯视图! (原文件名:IMG_1142.JPG)

真的感觉很好~~嘻嘻 (原文件名:IMG_1145.JPG)

这是817的串接图,直接接在散热板上了~~ (原文件名:IMG_1151.JPG)

艺术~来源于生活~ (原文件名:IMG_1153.JPG)

板子的背面~~焊工不好,应该说是烙铁欠佳(找个借口) (原文件名:IMG_1154.JPG)

经典动作~ (原文件名:IMG_1158.JPG)

DIY出来的时候,真的不是一般的高兴!在此谢谢春风哥 (原文件名:IMG_1161.JPG)

特别改版了人机交互板~~做了一个显示交互面板! (原文件名:IMG_1163.JPG)

我的实验桌 (原文件名:IMG_1166.JPG)

网友:
cool
生活在于折腾

网友:
生命的意义在于折腾

网友:
非常漂亮,尤其面板很靓,支持楼主,有什么问题就在这个帖子里讨论,人多力量大。

网友:
弱问,变压器4个15v怎么用
期待lz能公布更多的资料。

网友:
很漂亮!看来不没完工,等整体效果图^-^

网友:
宇日的对。

网友:
不错,赞一个。

楼主的显示和按键板重新做了PCB的?

网友:
pcb上的对流散热孔很有想法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问,变压器4个15v怎么用
期待lz能公布更多的资料。

//*****************************************回复注释
这个详细资料可见谭工的电源板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显示和按键板重新做了PCB的?
pcb上的对流散热孔很有想法 :-)

//**************************************************回复注释

PCB确实改版过!但是原理图和谭工的是一样的,使用AutoCAD制图制作面板非常方便!

网友:
LZ你好,我想看看你的SCH,PCB及程序可否方便发过来也好让我山寨一回。51@QQ.com

网友:
邮箱打错了,是VI51@qq.com

网友:
感觉说开关电源波纹高的都是人云亦云,高多少的问题没人说,实验用电源要求是什么也是模糊的,虽然我承认开关电源那个抗共模的冷热跨接电容的确很烦人

网友:
好漂亮啊!有套件吗?或者你开源共享吗?

网友(2011-03-21):
期待春风的3.0电源啊。想买一套。哪位已经弄上了联系下我,聊聊感受吧。我的QQ1311519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