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教学资料(17)CopperCam雕刻PCB参数的实现与探讨

楼主(2010-10-23):
仍是以 CopperCam 的范例二作为样版。

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不做清扫(即不将多余的铜去掉,不做铣削),最大的隔离刀是直径0.4mm 。这样焊接时不容易短路。

   如果要做清扫,要求没有死角位,并且不换刀,一把刀完成工作,只能使用0.1mm的刀做铣削。

讨论:

   0.1mm的刀进行清扫,可能需要1小时以上。 有人能提供能看到G代码的运行总长度(单位:米)的方法吗? 这样能估计大约的时间。

   如果能先用0.5mm的刀清扫,余下的用0.3,再用0.1, 效率将提高好几倍。 有人知道 CopperCam 软件能做到吗? 或者有否其它方法?

01 不同的刀具直径,对隔离雕刻的效果影响:

我一直认为,使用雕刻机搞PCB, 去除多余的铜层很费时间,其实只是隔离雕刻就已经很好。 我们这里先探讨一下,使用不同直径的刀具产生的隔离效果。
具体的参数设置方法,请参考上一个范例: 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教学资料(16)使用CopperCam软件雕刻PCB

我会将不同直径为(0.1, 0.2,0.3,0.4, 0.5,0.6,0.7,0.8)刀具的效果图分别列出来。

结论是: 0.5mm开始就不行了。 最大的刀具只能是0.4mm直径。

02 不同的刀具直径,对去除多余铜皮(铣削)的效果影响:

结论:如果要一把刀完成清扫过程,并不能留有死角,只能使用0.1mm的刀具。

网友:
沙发!广告位招租

网友:
可不可以先用粗铣刀粗铣,再用细铣刀精铣

网友:
感觉0.2.0.3最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先用粗铣刀粗铣,再用细铣刀精铣
这正是本文的探讨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0.2.0.3最合适
结论是: 0.5mm开始就不行了。 最大的刀具只能是0.4mm直径。

网友:
隔离雕刻后,那些没雕走的覆铜在没接地的情况下对电路工作有影响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隔离雕刻后,那些没雕走的覆铜在没接地的情况下对电路工作有影响么?
如果是高频的应该会有影响,但大家有多少机会用到高频?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先用粗铣刀粗铣,再用细铣刀精铣
这正是本文的探讨方向。

copperCAM办不到,但是我知道另一个软件可以,名字是“SDCarve”。他可以设定多把刀进行隔离操作。但是只能和固定的雕刻机配套比如“济南奥迈雕刻机”“福州时创雕刻机”都是用这个软件的。这种雕刻机内部有DSP,通过USB口与“SDCarve”软件通信,“SDCarve”既是刀路转换软件又是雕刻机控制软件。这个软件和下位机DSP应该也是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

网友:
ArtCam是不是有这个功能呢?不熟悉,猜测一下

网友:
我想到了一个用手工实现你的要求的办法,自动是不太可能了。慢慢来说

提示一下,下面图中红框中这两个参数的设定也比较重要,下面那个参数会影响到“清扫多余覆铜的效果”具体什么含义我还没有完全摸清。说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想到了一个用手工实现你的要求的办法,自动是不太可能了。慢慢来说

能否先帮我找到一个软件,查看G代码中刀具总共运行的长度(单位:米)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感觉0.2.0.3最合适
结论是: 0.5mm开始就不行了。 最大的刀具只能是0.4mm直径。

没看明白,从图上看,不是小于两线之间的最小间距就可以吗?
比如0.6mm好像不错。
是刀具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想到了一个用手工实现你的要求的办法,自动是不太可能了。慢慢来说
能否先帮我找到一个软件,查看g代码中刀具总共运行的长度(单位:米)

这个软件可以显示,但是没有验证显示的是否准确。

下面是软件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感觉0.2.0.3最合适
结论是: 0.5mm开始就不行了。 最大的刀具只能是0.4mm直径。
没看明白,从图上看,不是小于两线之间的最小间距就可以吗?
比如0.6mm好像不错。
是刀具的问题吗?

看错了。呵呵。线和焊盘连上了。呵呵

网友:
我的实现方法来了,首先我们选择一把刀尖比较宽的刀比如1.0mm的做“全板清扫”,如下面图1所示,得到图2的清扫效果,从图2中可以看出来一些覆铜没有被清扫干净,记住这些未被清扫区域的位置。然后我们再选择一把刀尖比较窄的刀比如0.2mm的刀,对未被清扫干净的区域做“区域清扫”如图3所示,得到的效果如图4所示,这样两次清扫叠加起来就可以清扫干净所有的覆铜,并且话费的时间也不多,提高了效率,不知大家能看明白不?

图1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图2 (原文件名:未命名2.JPG)

图3 (原文件名:未命3.JPG)

图4 (原文件名:未命名4.JPG)

网友:
powermill中有一种加工方案是 残余精加工(准确名字忘了) ,能够根据粗加工计算残留的模型,然后只对残留模型加工,避免空刀.
理论上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在各方面把问题复杂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想到了一个用手工实现你的要求的办法,自动是不太可能了。慢慢来说
能否先帮我找到一个软件,查看g代码中刀具总共运行的长度(单位:米)
这个软件可以显示,但是没有验证显示的是否准确。
下面是软件截图
哈,看来这个软件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实现方法来了,首先我们选择一把刀尖比较宽的刀比如1.0mm的做“全板清扫”,如下面图1所示,得到图2的清扫效果,从图2中可以看出来一些覆铜没有被清扫干净,记住这些未被清扫区域的位置。然后我们再选择一把刀尖比较窄的刀比如0.2mm的刀,对未被清扫干净的区域做“区域清扫”如图3所示,得到的效果如图4所示,这样两次清扫叠加起来就可以清扫干净所有的覆铜,并且话费的时间也不多,提高了效率,不知大家能看明白不?
我当然看得明白。这正是我上面希望的。

但是,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从图2中可以看出来一些覆铜没有被清扫干净,记住这些未被清扫区域的位置。”

比如下图,你如何“记住”? 如果没有自动的方法,靠人工是行不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阿莫你是不是选择了圆柱刀清扫?换成圆锥刀试试。下图是我用1.0mm圆锥刀的清扫效果图。剂残留了非常小量的铜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15楼的方法仅对小量残留的铜有效,否则手工操作太麻烦。我能想到的就是这样了。
按我的理解,只要第一把刀选的合适一些,我相信残留的铜还是比较少的,也能节省不少加工时间。
另外还有我在10楼提到的两个参数,也是值得研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阿莫你是不是选择了圆柱刀清扫?换成圆锥刀试试。下图是我用1.0mm圆锥刀的清扫效果图。剂残留了非常小量的铜
我开始是使用圆锥刀。

比如我输入0.3mm直径的圆锥刀,但 Coppercam 软件很怪的地方,是我输入雕刻深度为0.1mm, 刀的角度是30度,结果产生的刀具半径竟然是0.03mm。 你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是的15楼的方法仅对小量残留的铜有效,否则手工操作太麻烦。我能想到的就是这样了。
按我的理解,只要第一把刀选的合适一些,我相信残留的铜还是比较少的,也能节省不少加工时间。
另外还有我在10楼提到的两个参数,也是值得研究的。
你10楼是使用什么版本的 CopperCam  , 翻译得比我用的要好。妈的,原来那个“极限”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看到英文软件才知道是 Margin, 即余量。你的那个版本叫边缘也能理解。“极限”就不知所谓了。

能否将你的版本也上传上来?

另:第一刀合适,要第二刀能跟得上才行。否则第二刀再全部运行一次,岂不又很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阿莫你是不是选择了圆柱刀清扫?换成圆锥刀试试。下图是我用1.0mm圆锥刀的清扫效果图。剂残留了非常小量的铜
我开始是使用圆锥刀。
比如我输入0.3mm直径的圆锥刀,但 coppercam 软件很怪的地方,是我输入雕刻深度为0.1mm, 刀的角度是30度,结果产生的刀具半径竟然是0.03mm。 你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原文件名:snag-0174.gif) </cen......

按照我的理解那个0.03MM是刀具半径补偿,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确实是另一个版本,解压出来直接放在你的安装目录下就行,注_册信息可能还需要从新添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另:第一刀合适,要第二刀能跟得上才行。否则第二刀再全部运行一次,岂不又很慢?
第二刀的时候选择“区域清扫”可以指定任意矩形区域,所以不会太慢的。如下图就是选择了三个不同的矩形区域进行清扫

楼主:
回复 网友E:
按照我的理解那个0.03MM是刀具半径补偿,应该是正常的
开始我也这么认为,你点击一个模拟铜层时显示的雕刻线宽,就知道,它真的是当成0.03mm的刀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按照我的理解那个0.03mm是刀具半径补偿,应该是正常的
开始我也这么认为,你点击一个模拟铜层时显示的雕刻线宽,就知道,它真的是当成0.03mm的刀了 :)

没看懂你的意思。我这里一切正常,可以确定这个参数是刀具半径补偿。你换一把圆柱刀就明显看出来了。下面图我采用的是0.8mm的圆柱刀后面的数值刚好显示0.4,表示刀补为0.4mm,而且无论怎么改深度,这个数值都不变,符合圆柱刀,刀具半径补偿的特点。

深度为0.1mm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深度为0.5mm,刀补不变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网友:
这个帖子讨论的好,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帖子讨论的好,学习了
下一个帖子更精彩。 关于最佳刀路方法的探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看懂你的意思。我这里一切正常,可以确定这个参数是刀具半径补偿。你换一把圆柱刀就明显看出来了。下面图我采用的是0.8mm的圆柱刀后面的数值刚好显示0.4,表示刀补为0.4mm,而且无论怎么改深度,这个数值都不变,符合圆柱刀,刀具半径补偿的特点。
用事实说话吧。

我用昨天才和谐的新版本,也发现同样的问题:

用0.1与0.3的V刀(新版本的缺省刀具)进行BGA小板的隔离运算,得出的结果竟然是一样的,即刀具的直径不起作用。但如果换成是圆柱刀就立即起作用了。

下面两张图,第一张是0.1mm,第二张是0.3mm, 看起来是不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明白了。的确是个问题。刀尖半径不影响刀具半径补偿,但是刀深和角度会有影响。之前的版本试了一下也是这样。
我一直都是用0.2或0.3的刀,这个半径补偿影响不明显,没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临时解决方法是在下面“极限”选项框里填上一个合适的数值,至少保证该数值大于刀尖半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临时解决方法是在下面“极限”选项框里填上一个合适的数值,至少保证该数值大于刀尖半径。
我的解决方法是:不再使用圆锥刀,改用圆柱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临时解决方法是在下面“极限”选项框里填上一个合适的数值,至少保证该数值大于刀尖半径。
我的解决方法是:不再使用圆锥刀,改用圆柱刀。
你的意思是用圆柱刀生成刀路文件,实际雕刻时用圆锥刀?会不会有问题?我没有圆柱刀无法验证。

从清扫多余覆铜的效果来看,用圆柱刀和用圆锥刀CopperCAM运算生成的刀路效果是不一样的,等待阿莫实际验证了。

网友:
哈, CopperCam大部份翻译我是直接导入大海版的,

即然这里这个翻译, 我就更正一些

网友(2011-08-28):
羡慕,嫉妒,恨

网友:
本人新手,学习学习了!

网友(2011-11-19):
受教了,学习中

网友(2012-01-03):
继续啊 等着看呢  结果呢

网友:
哟,看来刻PCB还这么多问题呀,原来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
小规模的制作,还是用手撕吧

网友(2013-05-12):
各位大哥亲骨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