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的一些制作技巧如传感器位置,底盘高度,小车尺寸等,希望各位高手进来分享一下自己的

楼主(2010-10-23):
我最近想做一个巡线小车,觉得机械部分很麻烦想向各位请教一下。
1.小车是四轮好还是三轮好。我觉得四轮在直线要稳定些,但转弯处不如三轮灵活。
2。传感器位置。个人认为传感器应在靠近驱动轮的地方,但看见大多小车都放在前轮前方。传感器直接摆成一条直线我感觉不是很好,摆成圆弧形,三角形 在转弯以及旁边有干扰时都会好些
3.底盘高度。这个不晓得如何确定
4.对于巡线用的小车,各位觉得尺寸如何?
5。轮子直接和电动机相连好还是用齿轮带动或皮带传动好?
   在下第一次做小车,毫无经验,希望各位分享一下自己做小车的经验。先谢咯

网友:
1.要看你要让小车做什么动作了,如果要求转弯多的话 三轮好,如果要求走直线的话 四轮的好。
2.靠在驱动轮的地方的话,会造成的后果是你的前轮可能已经跑出了黑线可是你传感器还没检测到,最后的后果就是很有可能车子不能摆回来了。
3.还是要看你要做什么了。只要你不去越野一般的话底盘越低越好,重心越低越好,这样的话车子会比较稳。
4.尺寸如果有要求就按尺寸来。尺寸由你买来的车的底牌决定。
5.个人感觉还是要有减速箱,至于皮带传动好像我还没在寻线小车上看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变速箱是个好办法。准备自己做底盘,怕不是很好做。正在纠结减速这个问题

网友:
我这个可扩展3轮,四轮的智能车,有需要可以看下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46323&bbs_page_no=1&bbs_id=3032

网友(2011-07-12):
最近在做智能车 吸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