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采用6V铅酸蓄电池作停电应急供电的小家电产品,如何不用单片机实现过充和过放

楼主(2010-10-23):
电路中采用6V的铅酸蓄电池作为停电后应急使用的电源,不打算使用单片机来做,要求蓄电池电压充到7V停止充电(充电器是7V的开关电源),蓄电池放电的时候电压低于5V断开负载,开关元件使用MOS管,不知纯硬件电路能否实现,还请高手指教,最好有参考的电路图,小弟先谢了!

楼主:
各位路过的大大们,留下你的意见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求6V蓄电池放电保护电路,有时间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呵呵。

网友(2011-02-28):
用电压比较器不行吗?或者用稳压管加三极管  和mos管结合

网友(2013-12-19):
稳压管加三极管就可以不用单片机了呀

网友:
可以定电压浮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