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LCM 1602 在 4bit 4位 接线方式下的使用

楼主(2010-10-23):
前几天折腾路由器,改善散热的时候萌生了将手头闲置了快 10 年的 89C2051 (虽然电子是我的专业,但是我的工作和设计没关系。如果上天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去走设计,技术管理的路线)来做一个 PWM 风扇控制的想法。想着如果可能,还可以把一些其他的控制功能加进去,比方说直接接路由器的 TTL 口,要刷机的时候,直接把对应的指令送进去,就不需要再接个 TTL 刷机线了。

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机交互的显示就变得有必要了。于是就考虑用个最便宜的 LCM 1602 来试试。同样的,能用 4位数据线,我也不想用 8位数据线。实验的时候可以少插四根杜邦线啊。

参考了好多资料,真的都没有对 4位接线模式下的工作原理说得太清除去清楚。后来我通过实验,我也总结出来了一些规律。

1,在没有初始化之前, LCM 1602 默认是 8位操作模式的。所以,第一步送的设置命令 0x28。这个命令对应 4bit 模式和 2 行,5x7 点阵的模式。和网上部分文章说的不一样,不需要写 0x38 8bit 模式的初始化命令。当然,这个命令真正有效的是高4位的部分。也就是说,初始化的第一个指令,实际上可以是 0x2N(N可以是任意 hex数)就将 1602 设置为 4bit 模式了。这是唯一一个只需要写一次的命令。

2,接下来要继续写命令 0x28。是的,第一个 0x28 关于2 行,5x7 点阵的这两个设置实际上是被丢掉了。所以稍后在 Proteus 仿真里面可以看到第一条命令实际上初始化成了 4bit,1行 5x7 点阵,在我的实验电路上看到的是一开始,只有第一行处于显示状态(视觉上就是第一行有受 PWM 控制的对比度出现,第二行则没有任何变化)。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按照完整的指令设置。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是 4bit 模式了,所以每条命令或者数据都需要分高4位和低4位写两次,否则就会被错误地执行。

3,再接下来的使用,就是按照手册的命令格式来操作了,我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至于读取 LCM 1602 内状态以及空闲位的部分,我没有去做,毕竟作为一个输出环节,这些是可有可无的功能。空闲标识位的作用,也可以用延时来代替。

附件是原理图(截自 proteus),对应的 proteus 模拟的 log 文件,C 语言源代码(我是用 SDCC + Eclipse 编译的),很多注释没有改成中文,各位将就这看吧。反正我写的 Chinglish 应该也比较好懂的。:P

想起来没有读取, RW 那个 pin 可以直接接地的。之前考虑了一下读取,所以连在了一个管脚上面。

1602 的操作范例(含原理图)ourdev_592268KC3V0L.rar(文件大小:235K) (原文件名:myLCM1602_pack.rar)

楼主:
回复 楼主:

刚才仔细读了millwood0 在另一个帖子(牛仔的人肉驱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9216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1602&bbs_id=9999
里面提供的 HD44780 用户手册,在 P46 确实有关于 4bit 的初始化的明确要求。按照上面所说 ,需要按一定时序写 3次的 0x3N(N为任意值)的操作在某些情况下是必须的。从善如流,我还是把这些加进去吧,以确保各种场合,各种版本的 1602 都能跑起来。成功设置成 4bit 之后,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设置了,应该不需要按部就班地抄手册了。

下面是器件用户手册里面的关于这部分初始化的说明:

If the power supply conditions for correctly operating the internal reset circuit are not met, initialization by
instructions becomes necessary.

就此看来只要LCM 1602 模块内部初始化正常,前面的发的程序还是可以用的。

这个程序出了添加手册标准的初始化之外,还修改了 PWM 工作的频率,在我的硬件上看不到之前可以看到的轻微闪烁。一个 PWM 完整波形大概 1ms,即约 1KHz。 目前用的是 30% 占空比,感觉还不错。

楼主:
回复 楼主:

抱歉,又发现自己在头文件里面定义的几个初始化指令有一些错误。汗,好在不太影响使用,我就不去重新传程序了,等下次有更大的改动的时候再传上来吧。

还有,PWM 控制对比度,容易对其他的信号造成干扰,用杜邦线跳实验板的时候,要注意和其他数据线保持距离。如果是 PCB,应该是要用地线给包起来。下一步我在想用背光应该也能用 PWM 来控制,这样一个 89c2051 配合 1602,就可以做成一个串口显示模块了。背光,对比度,显示内容啥的都从 UART 走过来。

顺便附上从 Truly 信利网站上找到的一个关于 4bit 模式初始化的文档,感觉这个文档是我看到的最直观和有效的了,不容易误解。只要按照文件流程上的顺序写入指令,就能达到正确初始化的效果。

信利 Truly 的 4bit 初始化样例ourdev_592792YS9UUQ.pdf(文件大小:50K) (原文件名:truly_4-bitexample.pdf)

参考网页:http://www.trulydisplays.com/character/index.html

网友:
为什么老是说4线接法没有资料呢?明明HD44780数据手册说得清清楚楚。

楼主:
确实是我太业余。一开始就只顾着找 1602 的规格和例程,忽略了找控制芯片的 datasheet。

不过我在二楼已经说了我看了 millwood0 提到的 HD44780 手册。可能是之前受其他人的例程和描述影响太深,所以总是理解得不透彻。

手里除了 1602 之外,还有两块长得很像的 Truly MCG663 的模块,找这这个东东的资料的时候,看见 Truly 上面的初始化流程,和 HD44780 的手册能对应起来,而且我自己感觉更直观,才拿上来分享的。

从几个方面来说, Truly 提供的这个流程做得确实不错。

1,准确。符合 HD44780 的手册,这是最基本的。也没有引入一些其他的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
2,清晰。每个步骤的作用,需要的延时,每个指令位的含义都列出来了。
3,信息量。用我之前一个老板的话说就是“一览”,你可以在这一个页面中获得很多信息。有初始化指令序列,有显示控制指令的格式和定义,有写数据指令的介绍。

简而言之, 这个文档做得很类似一些 Quick Reference Card,我觉得很方便。至少对我而言,如果我更早地看到这个文件,我会少走很多弯路。所以我把下载这个文件的页面也贴上来了(虽然其他文件我并没有去看)。喜欢的朋友可以参考借鉴,不喜欢的也可以忽略,文档这种艺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审美观。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路上没有坑就好。

我贴出我的程序和思路,其实也是自己对这次小实验获得的知识的一个总结。也是保持兴趣热度的一个方式。:) 欢迎指正。

贴图出来更直观。:P (原文件名:truly_4-bitexampl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