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里电话座机总是免提自己响,很恐怖,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0-23):
RT

网友:
换个电话试试
好像是里面某个器件坏了会有类似问题
既不清了 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
是不是看过什么视频?
把那个视频分享给别人,鬼就不会找上你。

网友:
免提键潮湿了,或者电话里面的电池快不行了。

网友:
LZ哪里人啊,要是没有器件损坏引起的话就要小心了

网友:
LZ在那里啊?要不要给你介绍个道士~~~~~

网友:
我的也是,电信送的,半夜突然鬼叫,现在已经把线拔了不用了。

网友:
换电话机就行了

网友:
换一个电话机吧,这种故障很难一次修好。

网友:
1,请道士驱鬼
2,把电话上的扬声器线掐断
3,..

网友:
换个电话好了。
Y电话机太多了。

网友:
这个事情,想起一个典故,
问什么刚刚开始,所有电话机的免提键都是机械锁定的,不是现在轻触式的。
就是刚刚开始做带免提电话机的,做了样机送到某领导家试用。结果 三更半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