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p硬件语言实现

楼主(2010-10-23):
有谁做过fpga上硬件语言实现UDP协议吗,主要实现数据的传输,有这方面的例子吗?
谢谢了

楼主:
难道就没人做过吗?
百度也没搜到相关文献,苦于没查到这方面的资料,
实现的程序流程图是怎么样的?望高人指点

网友:
我做过,不过使用了niosII和tse mac,不是直接用hdl,好像直接用hdl不太现实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过,不过使用了niosii和tse mac,不是直接用hdl,好像直接用hdl不太现实吧

ls,你做过后测试速率能到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verilog 写过,百兆,千兆,效率 大概 90%, 纯硬件,没用任何cpu 或nios ,协议包括arp icmp udp tftp 及低层MAC,你可以用google
搜 硬件tcp/ip 协议,可以找到我的贴子

网友(2012-01-05):
回复 网友C:
我用verilog 写过,百兆,千兆,效率 大概 90%, 纯硬件,没用任何cpu 或nios ,协议包括arp icmp udp tftp 及低层MAC,你可以用google
搜 硬件tcp/ip 协议,可以找到我的贴子

hxl_led:
问一下,你是用哪家FPGA来实现的,具体的型号和占用的资源是多少?
我自己看过小鬼子的千兆以太网硬TCP\IP(完整的协议)可以跑到900Mbps。但BRAM占的相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