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MSP430F2122(2系列的就好)的最小系统原理图(带JTAG口),调试了好几天了都没成功,请大侠

楼主(2010-10-24):
跪求MSP430F2122(2系列的就好)带JTAG口的最小系统原理图,调了好几天了,都没成功,资料找了一大堆,试了几种接法都没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复位电路是否正常?我只贴了下图中的元件,就可以下载程序和调试了。
另外,楼主的JTAG仿真器是否工作正常,我之前自制了个并口JTAG仿真器,也是下载不了程序的,但是用利尔达的USB型就可以的。
后来,买了个并口JTAG仿真器,也是可以下的。

MSP430F21x1 最小系统(含JTAG接口) (原文件名:MSP430F2111_JTAG.PNG)

楼主:
谢谢高手啊!

我们学校只买了并口的JTAG仿真器(用于149的),在网上听说有完整版和简化版的区别,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的复位电路跟你的不一样,我试过很多版本的电阻电容组合,你这个我还没用过

还有得看看JTAG是不是减少了什么原件,听说简化的没接TEST的

再次感谢高手的回复!!

楼主:
还有,请问晶振是必接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晶振可不接,大不了相关标志位被置位。就算接了,也可在程序中将之关闭。
如果片内没有LP/LF振荡器,还是接着的好,不然你的ACLK没时钟源了!

楼主:
哦,谢谢,我的意思是晶振是不是JTAG下载的必要电路

昨天试了这个电路,还是没成功,今天打算把最小系统做成新的板子再试试

网友:
JTAG部分的电路,是错的!!

网友:
附图2中的JTAG,是取消了#13、#14的,因为#13、#14脚是NC,可以不接的。
如果需要14脚方式的插座,可以自行将#13、#14脚加上。

MSP430F21x2最小系统电路 (原文件名:截图1.jpg)

简化的JTAG电路 (原文件名:截图2.jpg)

楼主:
七楼的可以用,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timini !

网友(2011-10-21):
请问用来下载的那几个脚,可以同时作为普通IO使用吗?我外围需要好多IO

网友:
我也想知道11楼问的问题的答案,那位高手告诉俺们,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