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做一个小车,但是发现减速电机对单片机的影响很大,单片机的IO不时有一些1到2V的尖

楼主(2010-10-24):
我单片机跟电机是隔离开了,后来我是直接分开供电来测试一下电机对单片机的影响,发现即使IO什么都不接,还是出现那种尖脉冲。

网友:
我觉得选好电机很重要

网友:
还是说明你的电路的EMC不好,可以考虑使用以及驱动芯片或者光耦来隔离IO口和电机,并且电机的电源和地最好和单片机的数字电路分开

网友:
电机的吸收电容很重要。
单片机布线的敷铜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