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ube2 出现 F02a3: Reset under continuation. 这个错误该怎么办? 高手指点

楼主(2010-10-24):
F02a3: Reset under continuation.
1) The program cannot be executed, because the RESET pin of the device is at low level.
Set the RESET pin to high level.

是硬件坏了吗?

网友:
应该不是调试器坏了,检测一下reset看是不是和地什么短路了。曾经碰到reset复位的二极管装反导致下载时候提示不能拉低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