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曼 陀螺仪、倾角传感器融合 C代码 一段语句看不懂

楼主(2010-10-24):
void stateUpdate(const float q_m){

        float q;
        float Pdot[4];

        /* Unbias our gyro */
        q = q_m - q_bias;
        /*
         * Compute the derivative of the covariance matrix
         * (equation 22-1)
         *        Pdot = A*P + P*A' + Q //????????????
         *
         */
        Pdot[0] = Q_angle - P[0][1] - P[1][0];        /* 0,0 */
        Pdot[1] = - P[1][1];                        /* 0,1 */
        Pdot[2] = - P[1][1];                         /* 1,0 */
        Pdot[3] = Q_gyro;                        /* 1,1 */

        /* Store our unbias gyro estimate */
        rate = q;

        /*
         * Update our angle estimate
         * angle += angle_dot * dt
         *       += (gyro - gyro_bias) * dt
         *       += q * dt
         */
        angle += q * dt;
        /* Update the covariance matrix */
        P[0][0] += Pdot[0] * dt;
        P[0][1] += Pdot[1] * dt;
        P[1][0] += Pdot[2] * dt;
        P[1][1] += Pdot[3] * dt;
}
上面一串问号开始到最后,不太懂。

卡尔曼公式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4.png)
不是应该向上边1.10式那样么,那样直接就能算出协方差啊,怎么程序中还要先算出Pdot = A*P + P*A' + Q ,再P[0][0] += Pdot[0] * dt;来更新协方差?angle += q * dt;中的dt是积分求角度,可P[0][0] += Pdot[0] * dt;不知道怎么理解了。P.S.从“(equation 22-1)” 看出这个程序应该出自哪篇文章,找了好久没找到,谁知道发一下。谢啦!

网友:
最近也是在搞卡尔曼滤波,你这是哪个版本的程序呢,怎么我看的的代码(V0.71h)中没有这么一段?

楼主:
你可能看的是纯卡尔曼滤波吧,这个程序是用陀螺仪、倾角计(或加速度计)实例化的。坐等大侠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你的资料截图是标准卡尔曼滤波,也就是需要状态过程是线性的,而在非线性系统中,误差如果由线性卡尔曼方程来传播显然是不行的
你所发的程序是将协方差作局部线性化,因此可以继续使用标准卡尔曼方程]
从注释 " Compute the derivative of the covariance matrix " 也可以明显看出来是在对协方差求导, 进行线性近似

网友:
也在看两个函数,有和楼主相同的问题。现在在找其它资料验证。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卡尔曼滤波,kalmanUpdate函数在什么时候调用?从注释上看得不太明白

楼主:
derivative这个词理解错误,原来是求导啊,还以为是派生呢。
“对协方差求导, 进行线性近似 ”不太懂啊,lijieamd有相关的资料么?

网友:
建议看秦永元的kalman滤波那本书, 书上有个kalman推倒的过程,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2010-12-28):
回复 楼主:

我对这方面也刚开始研究,暂时还没有能力帮你解答。楼主能否告知一下你的程序是在哪找的?

网友(2011-03-18):
Pdot = A*P + P*A' + Q /这个适用于连续系统离散化的情况下,试用于程序所处环境

网友:
Pdot = A*P + P*A' + Q /这个适用于连续系统离散化的情况下,试用于程序所处环境,本身是真实世界通过AD采样离散化出来
        Pdot=A*P*A'+Q 这个适用于离散系统情况,就是本身系统是离散的,不是AD采样离散化的系统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是UNC的童鞋翻译的那个kalman介绍吧。。。我前段时间刚刚看过,还照着后面的那个简单例子写了段代码,用到电源控制的代码里去了。。。

直接套用那个介绍解姿态好像不太行,因为解姿态角是一个非线性系统,得用extended kalman filter。就是把非线性系统做局部线性展开,然后再扔到kalman里面去,基本上都是一回事....

网友(2011-04-18):
一个简单的卡尔曼滤波的应用,主要用于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组合计算真实角度

网友:
谁能发我一份卡尔曼滤波计算方法源程序87867861@qq.com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1-11-20):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能将程序的头文件:“eyebot.h”,发给我一下吗?lyazk@126.com ,谢谢!

网友:
在学卡尔曼滤波

网友(2012-01-08):
回复 网友B:
pdot = a*p + p*a' + q /这个适用于连续系统离散化的情况下,试用于程序所处环境

Pdot = A*P + P*A' + Q----中的Q是什么矩阵?是{ {Q_angle, 0},{0,Q_gyro}}吗?转化后应该是:

Pdot[0] = Q_angle; /* 0,0 */
Pdot[1] = - 1;         /* 0,1 */
Pdot[2] = - 1;           /* 1,0 */
Pdot[3] = Q_gyro; /* 1,1 */

?????

网友:
同样学习中!一起加油吧。

网友(2012-02-25):
我记得这个有个引文版注释的程序,忘了是哪里找到的了。

网友C(2012-09-27):
楼主,你好,请问下如果不用矩阵的话是不是下面这个公式

传感器的测量值 加速度Acc_Mess    陀螺仪 Gyro_Mess
卡尔曼滤波器增益 Kg
卡尔曼滤波后的真实角度值 Acc_Real
系统时钟 Time_Loop

测量不确定度 Q=10

最优角度值的偏差 L

高斯白噪声 T
中间变量 Acc_Media

Acc_Media=Acc_Real+Gyro_Mess*Time_Loop ;//计算瞬时角度值
T=sqrt(Q*Q+L*L);                                  //计算高斯白噪声
Kg=T*sqrt(1/(T*T+Q*Q)) ;                          //计算卡尔曼滤波器的增益
Acc_Real=Acc_Media+Kg*(Acc_Mess-Acc_Media); //计算真实角度值
L=sqrt(1-Kg)*T;                                           //计算真实角度值的偏差

return Acc_Real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9119-1-1.html

网友(2012-12-12):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 ...

可以加你为好友吗,863046425详谈卡尔曼

网友(2013-03-01):
有没有解决啊,楼主

网友(2013-12-29):
怎么没有大师来呢!

网友:
这个算法中,Pdot是P阵的微分,照着卡尔曼滤波的五个式子中的P阵的算法,把dt提出来,舍掉高次项,就得到了P的微分(矩阵对时间的微分)
        Pdot[0] = Q_angle - P[0][1] - P[1][0];        /* 0,0 */
        Pdot[1] = - P[1][1];                        /* 0,1 */
        Pdot[2] = - P[1][1];                         /* 1,0 */
        Pdot[3] = Q_gyro;                        /* 1,1 */

网友:
实际做起来还是很难滴

网友(2014-07-06):
楼主能说明下,程序里的 pdot , p 数组  还有PCt_0, PCt_1, K_0, K_1, t_0, t_1 这些变量在卡尔曼的公式里各代表什么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下如果不用矩阵的话是不是下面这个公式

传感器的测量值 加速度Acc_Mess    陀螺仪 Gyro_M ...

你好,
非常感谢,你的公式是直接按照卡尔曼关于温度测量直接推导出的。
看完很有触发,很有帮助。
为了防止误导,建议提:
加速度作用:
加速度测量的是加速度值,再结合重力加速度值反推出来角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