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_V8+ADS1.2 单步调试死机

楼主(2010-10-24):
用jlink_V8+ADS1.2调试44B0的程序,单步几次AXD就死机了,进度条一直在动,按stop也无法停止程序,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关闭AXD的窗口,jlink_V8就是淘宝上几十块钱的那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先谢了。

网友:
配置问题,或者JLink不好用,大部分是软件配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串口下程序,程序运行结果是对的,但是用jlink烧进去结果就不对了。
软件的配置都是按照网上给的步骤做的。
到网上搜索下(百度搜索“jlink 单步 死机”),好多人有和我类似的问题,希望遇到类似情况,解决了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放弃了ADS,使用最新的MDK,单步调试相当顺畅,可能是ADS没装好,ADS软件支持得也没MDK好。

网友:
使用ADS一般都要降级处理 一般的FL2440系列的都要4.08K的固件 更麻烦的是 有的还需要更低版本的固件才可以 官网好像只有4.00的

固件,大家可以试下!

主要原因ADS太老的,JLINK升级快了 很多新东西和老的可能不兼容造成 的!

建议ADS用户转向RVDS!!

网友:
我上次试过用jlinkV7+ads 调试lpc21xx没问题
应该还是设置问题,主要是jlink的dll文件要选择好

网友(2012-08-3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B(2012-10-01):
我的笔记本就有lz说的问题。
但是台式机很正常

网友C(2013-08-26):
引用 网友B:
我的笔记本就有lz说的问题。
但是台式机很正常

+1,我的笔记本就是单步调试死机。台式机没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我的笔记本就是单步调试死机。台式机没试。

有可能和操作系统有关,最好不要用GHOST版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和操作系统有关,最好不要用GHOST版的系统

是笔记本电脑自带的win7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