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开关电源做充电机,有事不明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10-24):
我使用可调电压可调电流60v30a开关电源用mega8进行全自动充电控制铅酸电池充电,有以下问题不明还请高手指教
1.如何在采集电压判断电池类型〔12v? 24v? 36v?48?〕而不出现错判,用户夹电池或电池没夹稳使采集电压不稳怎么办
2 如何判断电池充满了?有人说电流,但是如果用户并电池数量不同,充满时电流又不同。什么时候应该转为浮充充电?
3 检测类型函数和判断充满这两个函数用怎样的关系好

网友:
 不可并联充电

网友:
是否充满 通常检测电流小到一定程度
但旧电池可能发生热失控

网友:
不知道可以不? 采集电池电压 电流  温度  根据厂家原始曲线判断

网友:
如何在采集电压判断电池类型〔12v? 24v? 36v?48?〕而不出现错判------ 自动判断有困难, 比如如何区分电池过放的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