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不同模块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0-10-24):
单片机和舵机同时供电,可能会在上电时因为电流过大造成单片机电压过低,从而导致无法工作,求问,在制作机器人不同模块的供电时有什么好的建议和好的芯片选择?
7805和LM2940哪个好?谢谢

网友:
如果在一块板上的话建议机电电路和电子电路分开供电,7805挺好的,现在用2576的也很多

网友:
7805电流太小容易热,还是2576吧

网友:
我们就是7805和7806直接用,没任何复杂的驱动或者供电装置。我们用atmega8。电池用锂电池。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2011-01-01):
电池用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