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1101通过555测出频率 然后怎样得到湿度值?

楼主(2010-10-24):
HS1101通过555测出频率 然后怎样得到湿度值?

网友:
通过判断频率得出湿度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上面这个式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据所对应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判断频率在上表哪个范围内 然后得到对应的湿度值?这样不是很不准?

网友:
还有曲线图

那个本来就有一定的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gamekeys  呵呵 温度补偿是什么意思?这块我不太懂 温度补偿是怎么实现的?
教教我吧~ ~

网友:
555电路的非平衡电阻R1是做内部温度补偿,目的是为了引入温度效应,使它与HS1101的温度效应相匹配。R1必须象所有的R-C时钟电阻的要求一样,1%的精度,最大的温度效应应该小于100ppm。由于不同型号的555的内部温度补偿有所不同,R1的值必须与特定的芯片相匹配。。为了保证在55%RH的典型湿度值为6660Hz,R2也需要做稍许修正。

网友:
我用运放做的震荡电路。没有标准湿度表来校准,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灵活运用,根据5楼图所对应的电容值判断。你是想用运放做RC振荡吗?那样也能判断湿度值。

网友D:
uchar GetShiDu(uint feq)

{

    uchar SwitchTmp=0, Avage=0, ShiDuGe=0,ShiDu=0;
           // SheDuGe 个位
   if     ((feq > 0 ) && (feq <= 6033))  SwitchTmp = 255;

   if     ((feq > 6033)&&(feq <= 6186))  SwitchTmp = 9;

   else if((feq > 6186)&&(feq <= 6330))  SwitchTmp = 8;

   else if((feq > 6330)&&(feq <= 6468))  SwitchTmp = 7;

   else if((feq > 6468)&&(feq <= 6600))  SwitchTmp = 6;

   else if((feq > 6600)&&(feq <= 6728))  SwitchTmp = 5;

   else if((feq > 6728)&&(feq <= 6853))  SwitchTmp = 4;

   else if((feq > 6853)&&(feq <= 6976))  SwitchTmp = 3;

   else if((feq > 6976)&&(feq <= 7100))  SwitchTmp = 2;

   else if((feq > 7100)&&(feq <= 7224))  SwitchTmp = 1;

   else if((feq > 7224)&&(feq <= 7351))  SwitchTmp = 0;

   switch(SwitchTmp)

   {

      case 0:

                 Avage = (7351 - 7224) / 10;

                         ShiDuGe = (7351-feq ) / Avage;

                         ShiDu= ( SwitchTmp *10 + ShiDuGe);

                         break;

      case 1:

                 Avage = (7224 - 7100) / 10;

                         ShiDuGe = (7224 -feq ) / Avage;

                         ShiDu= ( SwitchTmp *10 + ShiDuGe);

                         break;

      case 2:

                 Avage = (7100 - 6976) / 10;

                         ShiDuGe = (7100 - feq ) / Avage;

                         ShiDu= ( SwitchTmp *10 + ShiDuGe);

                         break;

      case 3:

                 Avage = (6976 - 6853) / 10;

                         ShiDuGe = (6976 - feq ) / Avage;

                         ShiDu= ( SwitchTmp *10 + ShiDuGe);

                         break;

      case 4:

                 Avage = (6853 - 6728) / 10;

                         ShiDuGe = (6853- feq ) / Avage;

                         ShiDu= ( SwitchTmp *10 + ShiDuGe);

                         break;

      case 5:

                 Avage = (6728 - 6600) / 10;

                         ShiDuGe = (6728 - feq ) / Avage;

                         ShiDu= ( SwitchTmp *10 + ShiDuGe);

                         break;

      case 6:

                 Avage = (6600 - 6468) / 10;

                         ShiDuGe = (6600 - feq ) / Avage;

                         ShiDu= ( SwitchTmp *10 + ShiDuGe);

                         break;

      case 7:

                 Avage = (6468 - 6330) / 10;

                         ShiDuGe = (6468- feq ) / Avage;

                         ShiDu= ( SwitchTmp *10 + ShiDuGe);

                         break;

      case 8:

                 Avage = (6330 - 6186) / 10;

                         ShiDuGe = (6330 - feq ) / Avage;

                         ShiDu= ( SwitchTmp *10 + ShiDuGe);

                         break;

      case 9:

                 Avage = (6186 - 6033) / 10;

                         ShiDuGe = (6186- feq ) / Avage;

                         ShiDu= ( SwitchTmp *10 + ShiDuGe);

                         break;

      case 255:

                 ShiDu = 100;

                         break;

   }

   return ShiDu;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

网友E(2012-03-26):
引用 网友D:
uchar GetShiDu(uint feq)

{

朋友,我想做个关于湿度传感器的设计,但是我不明白频率值读出来以后怎么转换为湿度值,很多程序是分段来做的,但是看不明白,所以想请教你一下,这个分段里的函数是怎么得到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我想做个关于湿度传感器的设计,但是我不明白频率值读出来以后怎么转换为湿度值,很多程序是分段来 ...

if     ((feq > 6033)&&(feq <= 6186))  SwitchTmp = 9;

   else if((feq > 6186)&&(feq <= 6330))  SwitchTmp = 8;

   else if((feq > 6330)&&(feq <= 6468))  SwitchTmp = 7;

   else if((feq > 6468)&&(feq <= 6600))  SwitchTmp = 6;

   else if((feq > 6600)&&(feq <= 6728))  SwitchTmp = 5;

   else if((feq > 6728)&&(feq <= 6853))  SwitchTmp = 4;

   else if((feq > 6853)&&(feq <= 6976))  SwitchTmp = 3;

   else if((feq > 6976)&&(feq <= 7100))  SwitchTmp = 2;

   else if((feq > 7100)&&(feq <= 7224))  SwitchTmp = 1;

   else if((feq > 7224)&&(feq <= 7351))  SwitchTmp = 0;

这个测频率的电路是个比较经典的电路,由它测出的频率对应的湿度就在某个固定的范围,比如
           频率在6033~6186之间对应湿度99~90,

网友:
得到十位上的数据之后,再计算个位上的数据,
Avage = (6186 - 6033) / 10;  是算出该湿度区间每1度对应多少个频率值,
ShiDuGe = (6330 - feq ) / Avage;    6330对应湿度80(注意湿度与频率成不严格的反比关系),那我测得的频率与80度的频率相差多少,这个差值除那个平均值(每1度对应多少个频率值)就是湿度的个位了。

网友(2013-04-29):
学习学习,刚好有个毕设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