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算法实验的疑问,不知道大拿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0-10-24):
我把角速度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装在四轴的机架上,然后手工旋转机架,采集了很多原始数据。

然后在电脑上用这些数据做卡尔曼滤波。

现在有一个问题了:在软件上画出了2条曲线,如何分辨哪条曲线更接近实际的角度值,由于旋转的教读值是很难通过个啥来判断的,因此好像很困难有参考。

难道只有进行飞行实验,看哪个飞得更好,才能够知道哪个算法最好么

网友:
两条曲线各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