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 JTAG不能下载 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0-10-24):
我是按照TI的slau278e.pdf(MSP430 Hardware Tools User's Guide)接的,焊接了多块板都不行,甚至去掉所有外围元件,只留下F5438的电源滤波电容和vcore的电容,并用两种下载方式试了,网上说的接TEST脚也接了的,都不行。此期间晶振都没有起振过,怀疑是买到次品了。我1,2,4系列的430都用过。请各位高手指点,感谢!

网友:
还是怀疑电路上哪里不对,5系的CPU我用过上百片了,还没有出现过有问题的CPU,顶多是超频超不上去;DEBUG PROTOCOL 要选4-WIRE JTAG,另外,用的是UIF还是并口的仿真器?并口的不灵——我看到过有人说用并口能下,不过我这里没成功。下边这个图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