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空闲状态BA电压,0.25V与0.9V有何不同?

楼主(2010-10-25):
如题:是驱动负载方面的问题吗?
还有在大量485设备串联时,有什么问题,0.25V与0.9V串联长期工作会有何问题

楼主:
举个例子:15台0.9V 与 15台0.25V混用长期工作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485空闲状态BA电压,0.25V与0.9V有何不同?

---------------------

这个是什么条件测的数据?
建议参考一下TI或maxim的产品手册

正常情况,任意时刻,RS485总线上仅有1个节点工作在输出模式,其余节点为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我测量0.25和0.9是用万用表,只接一个设备,然后测量AB之间的压差,AB空载什么都没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