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F模块怎么测试延时

楼主(2010-10-25):
TX和RX两个模块,怎么接线测试它们的延时,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示波器看接收和发送的波形。  但是 由于   路线比较长,  需要精确测量还是比较麻烦的说。

思路:

2个MCU先 2wire 同步。

然后一个按照给定直接发出去,  另一个 接收到后 减去 给定时间。   可能可以得到  ms级别的 信息。

要想达到us级别的精确计时,比较麻烦的说

楼主:
先谢谢
可是我们这个是单通道的,怎么同步呢?

楼主:
1楼的谢谢了
确实如你所说
不好意思啊
是我太菜

网友:
RF的时延需要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才能测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