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新手问个RZ问题:为什么不直接用数传模块当遥控

楼主(2010-10-25):
看到很多模友,既有遥控器,又有数传模块。而且现在买一个便宜的遥控器,都要2、3百。

而相对而言,数传模块的灵活性大很多,而且价格便宜。为啥不用数传模块直接替代遥控器,这样还可以和数据传输合二为一。

网友:
数传模块是指什么?24L01之类的?  然后再PC上弄一个软件来遥控?可行了,但是我总不能拿个电脑到处跑吧?

网友:
遥控器里面的无线部分更加廉价,价格不是无线模块决定的
另外,有些遥控已经开始使用2.4G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木头冬瓜,您好。应该认识您很久了。之前您在2-1-I-C上的名字也是这个,我的同事还向您请教过问题的。

目前现在的无线遥控卖得都那么贵,我们自己DIY的话,如果用无线模块来做,再加上一个外壳,好像成本要低不少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DIY的话,找个遥控器外壳,然后装个无线模块。这样比买现成的成本低不少,也是DIY更彻底一些

网友:
遥控模型市场小,单件算是暴利

网友:
楼主DIY出来更有说服力。

网友:
已經很多人在用,只是你沒看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