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ACTEL被收购!小规模CPLD在微功耗和封装上,各厂家(ACTEL,XILLINX,LATTICE)PK

楼主(2010-10-25):
想用于手持设备,低功耗和小封装是决定是否采用的关键.
欢迎就以下参数进行广泛讨论.
ACTEL-IGOOL NANO系列
AGLN010;10000门 260VersalTiles 相当于86MicroCells
功耗:休眠时2uW,动态?有待于验证
封装:6*6mm(QN48),3*3mm(QN36)
价格:据说0.69美圆/比较有量的话

Xillinx;CoolRunner 2
XC2C32A:750 相当于32MicroCells
功耗:休眠时30uW,动态?有待于验证
封装:5*5mm(QF32),6*6mm(CP56)
价格:不详

Lattice;ispMACH4000ZE
LC4032ZE;相当于32MciroCells
功耗:休眠时47uW,动态?有待于验证
封装:7*7mm(TQFP48),5*5mm(BGA64)
价格:不详

总体上ACTEL好象有优势,最近报出被收购新闻,担心供货会成问题!
XILLINX和LATTICE的CPLD貌似性能大同小异,价格是决定因素.彷徨中.......

楼主:
TO  SZSBS
出来澄清一下关于ACTEL被收购,和今后的供货情况,坛子里用ACTEL和即将用ACTEL-FPGA的朋友也想知道吧.

楼主:
用过XC2C32A和LC4032ZE的朋友也来说说感受哈.

网友:
XC2C32A逻辑功能比LC4032强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xc2c32a逻辑功能比lc4032强一些

哈哈,惊动了重量级人物!噢,对了耗电怎么样?还有价格?呵呵

楼主:
TO  SZSBS
最近不来AVR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xc2c32a逻辑功能比lc4032强一些

请问还有没有Xilinx 超低成本 USB 下载线,阿莫已经没有库存,
或者有新版准备发布计划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那个版本不再制作了,但近期正在制作新版

楼主:
在元旦前可否销售?先预定一只.

网友:
ACTEL-IGOOL NANO关注
哪有卖

网友:
回复 网友A:
xc2c32a逻辑功能比lc4032强一些

价格也贵多了

网友:
总体来说ACTEL的性价比高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XC2C32A TQ44零售价7块多吧,LC4032能便宜很多么?

网友:
为什么不用ALTERA   MAX系列CPLD也很丰富得

网友:
据说Altera即将推出一款带pll的CPLD。。。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不用altera   max系列cpld也很丰富得

是这样,ALTERA在功耗,封装,以及规模(稍大,浪费)不太适合使用。
虽然是很好的cpld...

网友:
个人建议楼主还是用ACTEL的,看样子你对功耗这一块很敏感;功耗跟芯片的制程有很大关系的,因为ACTEL采用的是Flash架构;它的芯片功耗是众多商家中最小的,这是有据可证的;还有一个就是价格的问题;在小容量的器件方面(25万系统门以及下)ACTEL的成本优势是很明显的,因为现在它还是130纳米的工艺,现在的价格就可以跟MAXII一拼,那明年出来的65纳米的器件它的价格你可想而知,而且,ACTEL的器件兼容性很好,移植起来很方便;其它的就不多说了,有什么事情可QQ:609702901,加的时候注明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xc2c32a tq44零售价7块多吧,lc4032能便宜很多么?

我见过LC4032全新货,不是柜台上,是代理那边含税6元。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个人建议楼主还是用actel的,看样子你对功耗这一块很敏感;功耗跟芯片的制程有很大关系的,因为actel采用的是flash架构;它的芯片功耗是众多商家中最小的,这是有据可证的;还有一个就是价格的问题;在小容量的器件方面(25万系统门以及下)actel的成本优势是很明显的,因为现在它还是130纳米的工艺,现在的价格就可以跟maxii一拼,那明年出来的65纳米的器件它的价格你可想而知,而且,actel的器件兼容性很好,移植起来很方便;其它的就不多说了,有什么事情可qq:609702901,加的时候注明一下

我感觉ACTEL芯片规模在060以下才有一点竞争力,最多也是和其他几家在060以下相同规模的价格持平。大的器件价格绝对的离谱。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个人建议楼主还是用actel的,看样子你对功耗这一块很敏感;功耗跟芯片的制程有很大关系的,因为actel采用的是flash架构;它的芯片功耗是众多商家中最小的,这是有据可证的;还有一个就是价格的问题;在小容量的器件方面(25万系统门以及下)actel的成本优势是很明显的,因为现在它还是130纳米的工艺,现在的价格就可以跟maxii一拼,那明年出来的65纳米的器件它的价格你可想而知,而且,actel的器件兼容性很好,移植起来很方便;其它的就不多说了,有什么事情可qq:609702901,加的时候注明一下

Actel兼容性好 这一点从何而来呢?都是CPLD,都用HDL开发,有什么兼容性好不好之分吗?
有一点要说明,Actel的开发软件远不如Altera做的好,下载速度、编译速度都很慢,严重影响调电路时的心情,不过加密性好,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指的兼容是硬件上的指IN TO PIN,ACTEL的3万门至25万门的器件可以做到PIN TO PIN的移植,这样你要增加功能或减少功能,换器件是很方便的,不需要再重新做PCB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千呼万唤始出来,呵呵。
actel IGOOL nano AGLN060以上才有AES加密,这也正常的,规模太小也放不下AES.
最小规模AGLN010容量也较其他两种大一些。(条件:同等价钱下)
功耗:Flash工艺确实有优势,但我更关心动态功耗。
User I/O也很有特点,可是现在有一个难题,
输入阻抗好像太小,(±10uA),而其他都是(±1uA),导致我驱动信号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actel-igool nano关注
哪有卖

看见了吧,这位SZSBS 是代理

网友:
低功耗 用acte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G:
千呼万唤始出来,呵呵。
actel igool nano agln060以上才有aes加密,这也正常的,规模太小也放不下aes.
最小规模agln010容量也较其他两种大一些。(条件:同等价钱下)
功耗:flash工艺确实有优势,但我更关心动态功耗。
user i/o也很有特点,可是现在有一个难题,
输入阻抗好像太小,(±10ua),而其他都是(±1ua),导致我驱动信号有问题。

再做做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