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akefsfile来生成网页数组?

楼主(2010-10-25):
在dos环境下运行makefafile的时候,运行结果说makefafile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执行的命令或可批处理文件。
  哪位前辈能告诉下我,具体我应该怎么操作,如何把网页文件调取出来来编译成网页的二进制数组?谢谢了
   说得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网友:
stellarisware\docs\SW-DK-LM3S9B96-UG-xxxx.pdf 里的第4章中Web Filesystem Generator,介绍了makefsfile的用法,使用方法:你将需要转换的网页文件的文件夹和makefsfile.exe放在一个文件夹,WIN键+R,键入cmd,进入dos命令行,使用cd..到达makefsfile.exe所在目录,makefsfile -i html -o fsdata.h,html表示文件夹的名称,比如TI的网页文件夹为fs,输入的文件为fsdata.h,需要的命令就是:makefsfile -i fs -o fsdata.h ,这样即可将网页变成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ellarisware\docs\sw-dk-lm3s9b96-ug-xxxx.pdf 里的第4章中web filesystem generator,介绍了makefsfile的用法,使用方法:你将需要转换的网页文件的文件夹和makefsfile.exe放在一个文件夹,win键+r,键入cmd,进入dos命令行,使用cd..到达makefsfile.exe所在目录,makefsfile -i html -o fsdata.h,html表示文件夹的名称,比如ti的网页文件夹为fs,输入的文件为fsdata.h,需要的命令就是:makefsfile -i fs -o fsdata.h ,这样即可将网页变成代码.

   对于这句命令,makefsfile -i html -o fsdata.h  请问? 你能具体给我一个例子吗?
   假如,我要编译的一个网页文件是在c盘的make文件夹,我要编译输出保存在make文件夹,如何写这条命令?
    我试了,没有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stellarisware\docs\sw-dk-lm3s9b96-ug-xxxx.pdf 里的第4章中web filesystem generator,介绍了makefsfile的用法,使用方法:你将需要转换的网页文件的文件夹和makefsfile.exe放在一个文件夹,win键+r,键入cmd,进入dos命令行,使用cd..到达makefsfile.exe所在目录,makefsfile -i html -o fsdata.h,html表示文件夹的名称,比如ti的网页文件夹为fs,输入的文件为fsdata.h,需要的命令就是:makefsfile -i fs -o fsdata.h ,这样即可将网页变成代码.
-----------------------------------------------------------------------......

调试成功!
   将需要转换的网页文件的文件夹和makefsfile.exe放在一个文件夹,makefsfile -i html -o fsdata.h,html表示文件夹的名称,比如TI的网页文件夹为fs,输入的文件为fsdata.h,需要的命令就是:makefsfile -i fs -o fsdata.h
   谢谢  jkhu 永远的不知  的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其实文档里写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只不过是英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其实文档里写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只不过是英文的。

  会去看,只是不喜欢看

网友(2013-06-28):
讲解的很详细,特别感谢楼主的问题及jkhu的耐心回答~受益良多~如果能有sw-dk-lm3s9b96-ug-xxxx.pdf 文档就更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