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 中断服务程序怎么写?跪求

楼主(2010-10-25):
pic18 中断服务程序怎么写?跪求,发个例子也行。

网友:
MCC18的话编译器安装目录下肯定有。PICC18,某些版本是会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详示?
我现在不懂的就是函数头怎么写?有什么规范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一些例子,比如说是AD转换中断服务程序:void interrupt adint(void),我也尝试这样写,但是编译显示错误,错误的原因就是之间不能有空格。
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就是下边这样写法,他有两种有先级方式,中断使能允许位不同

#pragma interrupt Check_isr_type
void Check_isr_type(void)
{
        if(INTCONbits.TMR0IF)
        {
                timer0_isr();    //具体的中断服务程序
        }

//  ...

//        else if()
//        {
//                ;
//        }

//  ...  //这里下边还可以继续查看是否有其他类型的中断产生,从而跳向相应的中断执行程序

}
#pragma code My_HiPrio_Int = 0x08
void My_HiPrio_Int(void)
{
   _asm GOTO Check_isr_type _endasm
}
#pragma code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能否告诉我你是在哪看到的吗?

网友:
MCC18用户手册里面也有,你找一下关键字就可以了。interrupt xxx是PICC18的写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您,您能给我您的QQ,有个程序找您看下,不知道您能帮忙么?

网友:
我是在网上查了一点相关的,最后自己试验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你,我刚才写了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编译成功,但是烧进去后,功能还是实现不了,你能帮我看下吗?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是啥问题,用的那个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用的PIC18F23K20,现在弄明白了,还是感谢你的。

网友(2011-03-12):
不要一有事就跪求好不,完全丧失了我中华儿女的颜面!哥完全是冲着标题进来的。

网友:
MPLAB C18 C 编译器用户指南

上述PDF格式文件有实例。可用的中断矢量有2个,一个是interruptlow,一个是interrupthigh......具体的文件里面有一些介绍。

网友:
"跪求"

another girly man.

网友(2013-08-21):
mark一个,今天我也用到了,在《MPLAB®
C18 C 编译器用户指南》里面确实讲了。

网友(2014-12-31):
我也是初学者,还在折腾中。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