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做双网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10-25):
我用DM9000AEP做双网卡,2个网卡单独都能工作
但是如我刚刚网线是插在eth0上面的,可以ping通外网
但是我如果把这根网线插到eth1上面,就不能ping通了,需要将
ifconfig eth0 down
ifconfig eth0 up
后才能ping通外网!

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路由 明白路由么??
系统路由表

网友:
如果你设置成同一个IP当然无法PING通,很简单,ARP表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有的是后ifconfig eth1 down会死呢?

楼主:
[root@Clou ~]# ifconfig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40:5C:26:0A:5B
          inet addr:10.98.100.20  Bcast:10.255.255.255  Mask:255.0.0.0
          UP BROADCAST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Interrupt:74 Base address:0x300

eth1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E0:4A:BC:15:E7
          inet addr:10.98.100.21  Bcast:10.255.255.255  Mask:255.0.0.0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1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914 (914.0 B)  TX bytes:0 (0.0 B)
          Interrupt:71 Base address:0x300

lo        Link encap:L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255.255.0
          UP LOOPBACK RUNNING  MTU:16436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root@Clou ~]#

楼主:
[root@Clou ~]# ip rout
10.0.0.0/8 dev eth0  src 10.98.100.20
10.0.0.0/8 dev eth1  src 10.98.100.21

楼主:
我现在是想2个网卡都在同一个网段,我主机是10.98.100.250

网友:
使用wireshark监测一下pc机上的网卡数据,看看插拔网线时它都干了什么事

网友:
楼主是怎样实现双网卡的?有用系统吗?

楼主:
是linux上哈!

网友:
ip在同一网段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IP不能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
简单的问题搞那么久 基础不扎实  看看TCP/IP原理吧!!

网友(2012-01-29):
回复 楼主:

IP不能同一段

网友:
ip不要同一段,然后打route看下。

看看路由对不对,这样就行啦。

网友(2013-11-15):
严重建议:
MICREL KSZ8851SNL 性能、价格比台系芯片强很多,特别插拔不能link的bug不存在。另外SPI接口,硬件线路及软件驱动都容易。

WIZNET W5500 ,硬件集成TCP/IP协议栈。不要哪么费心费力去调试uIP lwIP之类的东东,硬件SPI接口,线路简单。

还有SMSC的相关芯片,性能超强。某些台系芯片在系统上电启动之后再插网线无法LINK这种低级bug要小心。

哪些用台系芯片的,要好好考虑一下芯片BUG,及原厂及代理商是否能出质量承诺书,及硬件软件的复杂程度。有更好的,为什么选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