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M051这种加密方法太那个啥了,加密后连用户区的代码也不能运了。。。。。。死了个球

楼主(2010-10-25):
首先我说明一下操作方法:
首先我说明一下操作方法:
1、        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原文件名:1.jpg) 烧写LDROM代码,官方光盘上面的Programming\NuMicro ISP Programmer V1.10\ISP_LD_M051series.bin
配置区如右图所示,注意千万别选加密,否则你就用ISP软件慢慢连接吧,一万年你也连不上。
点开始,写入完成后如下图:

(原文件名:2.jpg) 过后断开连接。
2、        运行光盘上面的F:\M051\Software Utilities\In System Programming\NuMicro ISP Programmer V1.10,注意在此之前先将RS232口与一个MAX232电平转换电路连接,将MAX232的TTL输出端的RXD/TXD与M0516LAN的RXD/TXD(P3.0/P3.1)连接,将M0516LAN的P3.2接地。按一下RESET按钮,后点连接。见下图。

表明已连接上ISP,写入C:\Nuvoton\BSP Library\M051SeriesBSP\NuvotonPlatform_Keil\Sample\NuTiny-EVB\Smpl_NuTiny-EVB_M051\obj\Smpl_NUTINY_100.bin
点取消连接,将M0516LAN的P3.2接地断开,按RESET,板子上的LED开始闪烁。表明已进入用户区运行。

3、再将M0516LAN的P3.2接地点连接,见下图。配置configuration   security  lock打勾,点OK,再点start,状态显示PASS后,点取消连接,注意这时候反复点,还能连上,按下RESET后,再点连接就再也连不上啦。
将M0516LAN的P3.2接地断开,按RESET,板子上的LED不亮。表明用户区没运行。

4、这种情况表明,只要加密,就没办法再次更新APROM区代码,连ISP功能也进不了啦。撤底晕倒。如果想加密,且想要软件时常更新,你就只能用ICE端口。

网友:
这个等我有时间测试一下。

也可能是新唐的BUG。在这里提出,可能新唐的工程师们会知道的。

楼主:
马老师:我下午已联系新唐的工程师了,还没给出合理的解释。明天再续继,最新情况会在此贴内说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马老师:我下午已联系新唐的工程师了,还没给出合理的解释。明天再续继,最新情况会在此贴内说明。
根据我的经验,这些公司中一般的FAE根本不会知道的,甚至比你的水平还差。我们等待吧。

网友:
我马上做个测试,看看情况。

网友:
试过了,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

我使用的是本站下载的ISP软件和固件(v1.10),是网友最新参加会议拿到光盘后上传的。

官站的V1.08版,和这里有个朋友上传的v1.20版本身有问题。

你到这里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31873&bbs_page_no=1&bbs_id=9999下个v1.10版试试看。

不过看你的图,已经是v1.10版的。最好把ISP的固件重新用V1.10的写一下。上位机软件与固件是配合的,这个固件不会自动更新。

以图证明:

当点击config时,出现芯片已经加密的提示,再编程需要全部清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马老师:我下午已联系新唐的工程师了,还没给出合理的解释。明天再续继,最新情况会在此贴内说明。
根据我的经验,这些公司中一般的fae根本不会知道的,甚至比你的水平还差。我们等待吧。

嘿嘿嘿嘿,惭愧惭愧

楼主:
好的,板子没在身边,明天再试.谢谢马老师.

网友:
FAE嘛,不要期望太高,就是转手的买卖,呵呵。。

楼主:
马老师:用ISP编写过加密位时,再点config确实会出现您上面的情况,表明芯片锁定,这个时候你点Disconnect,断开连接,再点connect,是可以连上ISP的,但是只要芯片复位,你再点连接就再也没办法连上啦,断开P3.2对地,连APROM的代码也不能运行了。
这就是问题点所在:只要加了密,ISP功能就会失效。加密后若还是选LDROM启动(LDROM已烧ISP代码),M051就没办法运行APROM里的代码了。按理说烧了ISP代码应该会自动跳转,但是却没有。

网友:
关注,正打算学习这个芯片

楼主:
继续顶。有网友按上面的方法测试吗?有的话出来说一声。

楼主:
呵呵,终于搞清楚了,彻底晕倒!

用ICP写了LDROM ISP代码和加密位过后,要断电再上电ISP才能连的上,如果只按了测试板子上的RESET按钮,死活不行。如果不写加密位,按测试板子上的RESET按钮是可以连接的。

先前我是检查过连线,再检查串口信号,我用的USB转串口,刚开始实在想不到其它问题了,就怀疑串口有问题,就另外用一片232和单片机相接,直接用电脑主机上的COM1,还是不行。最后用示波器观察RXD TXD信号,发现加密过后,按了RESET,信号也有,但就是进不了ISP,连烧进去的APROM代码也不运行了。实在找不到问题了。

看了马老师的这句,刚才又测试2次了,没有问题。而且是掉电,然后上电。能执行APROM,也能再次ISP。---我就拔了USB插头,再插上,这次居然能连的上了。 再试几次,果真如此。在此感谢马老师。

---看来马老师是在自已的开发板上试的,要不然在官方的测试板上加密过后,按了RESET,只要不断电就不可能连上ISP。就是和我上面一样的现状。

又给自已上了一课。

网友:
加密位编程后需要断电才能跑APROM 代码。

网友:
不会吧我刷ISP没注意 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今天还为客户刷了120LE3AN的ISP

网友(2010-11-30):
回复 楼主:

这个isp过程和STC的差不多,都是断电后上电0.1秒进ISP,过了就运行CODE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锁位保密吧

网友:
这个isp太烦了吧,还要3.2接地,不能自动侦测吗,至少不能比stc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习惯就好新产品

网友:
这个ISP看来还要不断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