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反射式瞄准镜取代激光管?

楼主(2010-10-25):
反射式瞄准镜 (原文件名:10703653.jpg)

反射式瞄准镜虽然也被称为“瞄准镜”,但和望远式瞄准镜的原理不一样,其光学系统比较简单,通常没有放大系统,因此也没有倒像系统。这种瞄准镜结构应该在某些相机里有,据说有的轿车中也有这种瞄准镜,59式57高射炮37式高射炮的瞄准镜就是这种反射式瞄准镜。某些枪械、飞机的可视化坐舱的瞄准系统都采用这种反射式瞄准镜。

现在半导体激光管的寿命好像还不能做得很高,不然光驱的保修期都定得很短,我想即使是低档的瞄准镜的瞄准精度也会好与激光管的瞄准效果吧。

网友:
激光出来的是干涉光,频率特性,波相位的一致性非常好
led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激光出来的是干涉光,频率特性,波相位的一致性非常好
led不行

人家根本就不是拿led往外射阿.....

网友:
喔,也不行,眼睛左右移动点的话还是会有视差,不如直接画个点在瞄准器上,美国很多枪安装的是全息瞄准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激光出来的是干涉光,频率特性,波相位的一致性非常好
led不行

led是用来照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喔,也不行,眼睛左右移动点的话还是会有视差,不如直接画个点在瞄准器上,美国很多枪安装的是全息瞄准器

全息瞄准器的基本原理就是这样的。直接画个点成本会降低,结构会简单,但瞄准就要遵循三点一线的原则了。

代替激光管我想主要考虑到两点:1、能够买到。2、成本低。

网友:
改进寿命的方法就是~~~降低工作电压和电流 之后用 PWM 把长亮,改为闪烁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enwen.soso.com/z/q174880997.htm
http://bbs.tiexue.net/post2_2093963_1.html

全息瞄准具用的是干涉屏!不是一个红点就行的,这个要激光的高_干涉能力,led的光相位是混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喔,也不行,眼睛左右移动点的话还是会有视差,不如直接画个点在瞄准器上,美国很多枪安装的是全息瞄准器

这种描应该是没有视差的,瞄准时眼睛不必在轴线上,这点与带望远镜的十字描不同;但是主要问题是这种秒的参考点是一个有一定直径的红点,而且目标、反射镜、眼睛基本一线,所以用起来别扭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改进寿命的方法就是~~~降低工作电压和电流 之后用 pwm 把长亮,改为闪烁

同感。

不过如果是我自己用,会干脆加个手动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http://wenwen.soso.com/z/q174880997.htm
http://bbs.tiexue.net/post2_2093963_1.html

全息瞄准具用的是干涉屏!不是一个红点就行的,这个要激光的高_干涉能力,led的光相位是混乱的

全息干涉屏的造价和激光管不是一个级别的,这种瞄准具只考虑几何光学就可以,高射炮上的瞄准具是用自然光照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改进寿命的方法就是~~~降低工作电压和电流 之后用 pwm 把长亮,改为闪烁
同感。
不过如果是我自己用,会干脆加个手动开关。

机器上本身就有开关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改进寿命的方法就是~~~降低工作电压和电流 之后用 pwm 把长亮,改为闪烁

支持,还有增加睡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