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Proteus仿真真是个好东西啊 ~~面包板都不用搭了 ~~

楼主(2010-10-25):
我是做DSP设计的 ,单片机是拿来业余学习的,做单片机之后才发现有Proteus这个软件

结果最近发现他相当好用啊,除了单片机也可以搭各种电路,

有时候做模拟电路的时候选型比较麻烦,但是用peoteu直接搭出来一试就好~~哈哈,不错啊~~

网友:
不要迷信它,不要懒惰,面包板还是准确的

网友:
这个算了吧,只能玩一玩。

Proteus仿真单片机,连晶振都不需要,可以随意设,坑害人啊。

网友:
主要仿真逻辑关系

网友:
玩玩还行,不知害了多少新手

网友:
等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开始抱怨了~

网友:
不喜欢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算了吧,只能玩一玩。
proteus仿真单片机,连晶振都不需要,可以随意设,坑害人啊。

连晶振都不需要,晶振频率随意设,正是为我们提供了方便。
如果频率不能随意设,你还能仿真吗?
如果实际电路中自己不加晶振,那叫自己坑害自己吧。

楼主:
做做逻辑分析挺好的,实际layout的时候,就别太指望了

网友:
见仁见智吧.

网友:
以前用过,不过仿真效果和在板子上运行的效果相差太大..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时钟闹铃,在实现电路中可以工作,但移到Proteus就不行了
挺郁闷的

网友:
很多软件都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要看到它好的一面,Proteus一个很好的理解分析软件。认为不好用的,只是你对软件不太了解;有些模型的局限性帮助文档会有说明,仿真时状态栏的警告也会有提示!有时我们做仿真也不可能仿真整个一个大的系统。那样软件仿真起来也会很耗时;这样我们就可以对部分电路进行实验验证。(当然这时你要对硬件有一定了解,就像前面提到的晶振一样,要学会截取;取舍)。

网友:
对实际开发尤其是硬件开发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顺溜说得正确。

遇到一点问题玩不转,马上逃跑,然后就妄加评论。指认软件不好,属玩具级,同时表明自己水平很高。
这种极不扎实的学风,对己绝无益处。

网友:
【14楼】 wangqh1983 吴鸣 、【16楼】 JQ_Lin  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