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合作开发项目人员

楼主(2010-10-25):
手上有个项目,需要合作者。

条件是熟悉和用过MC34018或类似兼容芯片、以及8位MCU(51、AVR都可以)的工程技术人员。最好是在上海,或比较近的江浙一带。

注意:地方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经验和能力。

有合适的,请在下面发贴,写上邮箱地址,并简单介绍你使用MC34018的情况。我会与你联系。

报酬没有问题。目前定于3-5W(不包括材料,纯合作的人工费),如果能力够,承担的任务多,还可以增加。

如果有成本比较低廉,性能达到应用要求的,可以实现免提语音通信(有线)的模拟或数字方案的朋友,可以合作。

网友:
占座  排队

网友:
看到W了!!!!可惜不会,帮顶

网友:
MC34018 没用过,
没希望合作了

楼主:
MC34018是比较老的免提语音芯片,属于模拟电路的范畴。
这个项目是模拟、数字、通信、系统的综合体。说简单也是简单的,但要做好就不太简单。

网友:
MC34018是比较老的免提语音芯片,属于模拟电路的范畴

====================

那为什么还要用这个芯片呢?是因为成本原因么? 感觉可以替代的数字方案应该更容易实现啊。

网友:
不要报酬,纯粹学习行吗?不过水平不高,估计马老师看不上的了。。。。

网友:
pic软件工程师 广州 visharn@126.com 没用过MC34018。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34018是比较老的免提语音芯片,属于模拟电路的范畴
====================
那为什么还要用这个芯片呢?是因为成本原因么? 感觉可以替代的数字方案应该更容易实现啊。
是成本问题。另外数字方案在工程中应用容易受到干扰,对线路要求高。

不知道你有成本比较低,能实现实时语音通信的方案吗(有线)?如果可行,可以推倒方案,采用新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合作,比如合作开发,或购买你的可两次开发应用的模块。

网友:
需要在什么环境使用?多长的传输距离?

楼主:
如果有成本比较低廉,性能达到应用要求的,可以实现免提语音通信(有线,同电话相同)的模拟或数字方案的朋友,可以合作。

尤其是欢迎设计过电话机(不是简单的抄板、拷贝),及电话芯片熟悉的朋友一起合作。

有能力者,整个项目交给你做。全部费用都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需要在什么环境使用?多长的传输距离?

全天气候,室外、室内,1KM

网友:
马老师的活一般人不敢接啊,哈哈

网友:
这个真不会,帮顶,坛子里的高手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马老师的活一般人不敢接啊,哈哈
这个项目不是什么大的、难的项目。关键是好的免提语音通信的方案。提到的MC34018也不是什么高难度的芯片,早期的免提电话使用的。

现在年纪到了,眼睛已经有点花了,自己想轻松一点。帮人打工,做策划、顾问、技术总监和指导什么的。当然这个指导是非常专业和职业的。

网友:
10年前做电话机时用过这个芯片,突然看到着芯片我都有些怀疑搞错啦

网友:
楼宇对讲那种合适不?

网友:
不在江浙沪,没用过MC34018.条件不是完全符合,作为备选吧,呵呵
涉及过无线的语音传输,模拟、数字编码方式都有。
有时间有兴趣,EMAIL:CZ_MASTER@126.COM

网友:
找有能力的学生不就行了么

网友:
我有个MC34018的小模块,明天贴个介绍

楼主:
回复【17楼】zhifeng、【18楼】 jiaowoxiaolu、【19楼】 master5888、【20楼】 twoperson

10年前做电话机时用过这个芯片,突然看到着芯片我都有些怀疑搞错啦

简单并不以意味者功能差,类似楼宇对讲的系统,但要求比它高一点,还要一个副机的成本控制在80-100元。

无线的应该比有线的高,19楼有好的方案,我可以与你联系。

学生80%,至少我的学生中没有一个具备这样的能力。这个是产品,不是什么竞赛,写文章。而且需要浪费时间,这个不是教学。完全2个目的。

网友:
某蛋疼的方案,STM32 AD-mic,PWM滤波后声音,用CAN跑数据传输。。。8BIT采集可以完成电话功能鸟。。。码率也够,就是不知道成本能不能满足要求不?1KM内应该不成问题。我也只是设想下,具体没做过,不知道成本能不能符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某蛋疼的方案,stm32 ad-mic,pwm滤波后声音,用can跑数据传输。。。8bit采集可以完成电话功能鸟。。。码率也够,就是不知道成本能不能满足要求不?1km内应该不成问题。我也只是设想下,具体没做过,不知道成本能不能符合要求
我不需要讨论什么纸上的方案。我需要的实物和实际效果。

一个手机至少要几百元,而一个电话机15元。应用的场合不同。

网友:
马老师考虑用飞思卡尔的芯片吗,有DSP的方案

网友:
用过MC34018这个IC的人应该不多,因为这类IC或者说电话机基本都是浙江一带的批量生产+销售为主,至于设计或玩这个东西的人肯定是非常少的,只能找相对有空余时间的,有一些基本的模拟功底,熟悉单片机跟电话机原理的人来做比较实际。另外,这个设计费用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费用,其实手上空余时间多的人跟马老师搞搞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因为电话机这玩意涉及到的知识面非常的广。对电子类技术人员绝对是一个提高,还有薪水,哈哈。

网友:
做过电话和模拟语音通信的东东,数字的也做过一些,马老师可以将具体要求发我邮箱吗,看看能否做得了。aihanhan0921@126.com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过mc34018这个ic的人应该不多,因为这类ic或者说电话机基本都是浙江一带的批量生产+销售为主,至于设计或玩这个东西的人肯定是非常少的,只能找相对有空余时间的,有一些基本的模拟功底,熟悉单片机跟电话机原理的人来做比较实际。另外,这个设计费用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费用,其实手上空余时间多的人跟马老师搞搞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因为电话机这玩意涉及到的知识面非常的广。对电子类技术人员绝对是一个提高,还有薪水,哈哈。
比较了解情况,实际上不一定必须使用MC3418,只要有合适的方案就可以采用。
我提到的费用完成语音部分的费用,如果有能力做整个系统,还要高。

网友:
马老师可否把功能再多扩展一些,如果只是为了MC34018的功能,MCU肯定没有优势,如果同时带有控制等功能就有很多合适的MCU可以选择

网友:
MC34118一直在用,免提通话到时可以做到比较大的音量,但是清晰度稍差些,不过低成本应用足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GM415x可以替代MC34018,是一款具有免提通话功能的电话机通话芯片,它包含了模拟通话芯片应有的功能。配合振铃和拨号芯片,可以构成一部完整的电话机。此外,该芯片也可以用于搭建功能更复杂的电话线路通话系统。通过调整外围元件参数,该芯片构建的通话电路可以满足中国、欧洲等不同的标准。

免提通话芯片,包含:发送放大器、扬声功率放大器、衰减控制系统、背景噪声监控系统、线路损耗自动补偿控制、发送与接收衰减器等1)采用真免提的方式2)双音频(DTMF)+乐音输入3)提供5V电源输出

技 术 优 势
1)满足国内标准 2)满足欧洲标准 3)技术指标:
•外接电路简单,元器件较少
•带双音频(DTMF)输入功能,也可提供乐音信号输入
•通话静音功能
•直接驱动标准普通电话手柄(耳机功放内置)
•直接驱动扬声器(扬声器功放内置)
•可选自动增益控制(即:线路损耗自动补偿)

本人曾用过这个型片

•工作电流范围宽:可正常工作的线电流范围15mA ~ 100mA
•芯片内部最小工作电压3.3V
•对动圈式,驻极体话筒有对称的高交流输入阻抗(60K)
•送话和受话增益可调
•免提模式为自动半双工方式 /自动全双工两种模式供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同时在步步高电话机厂做过话机开发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F:
马老师可否把功能再多扩展一些,如果只是为了mc34018的功能,mcu肯定没有优势,如果同时带有控制等功能就有很多合适的mcu可以选择

mc34018不是MCU,它只管语音部分,是模拟的。MCU是控制用的。你有合在一起的方案可以提出,但注意成本。

【31楼】 hkap
mc34118同34018一样的。效果能做到与普通电话相同吗?如果与普通电话相同就可以了。你是哪里的,有兴趣吗?

网友:
我刚做过MC34018+STC11F04E,给一个做小区改造的朋友友情设计的,只有样板还没生产,chenwei1919@126.com

网友:
没有用过类似的芯片,不过我现在的公司是做数字音频处理的,我是负责MCU端的。马老师,我很有兴趣试试,我这边有一个3人的团队,都在上海梅陇地区。E_mail:service@syscontroller.com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刚做过mc34018+stc11f04e,给一个做小区改造的朋友友情设计的,只有样板还没生产,chenwei1919@126.com

好,MCU是什么无所谓。有兴趣发我的邮箱:ma-chao@online.sh.cn. 给我联系的手机电话,我同你联系。等你MEIL。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有用过类似的芯片,不过我现在的公司是做数字音频处理的,我是负责mcu端的。马老师,我很有兴趣试试,我这边有一个3人的团队,都在上海梅陇地区。e_mail:service@syscontroller.com

100元以下的一个终端能做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马老师可否把功能再多扩展一些,如果只是为了mc34018的功能,mcu肯定没有优势,如果同时带有控制等功能就有很多合适的mcu可以选择

mc34018不是MCU,它只管语音部分,是模拟的。MCU是控制用的。你有合在一起的方案可以提出,但注意成本。

马老师,我知道是模拟电路,我的意思是说用一块MCU替代MC34018没有优势,MCU除了可以处理音频还可以干其它的,这个资料或许对你的设计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F:
马老师可否把功能再多扩展一些,如果只是为了mc34018的功能,mcu肯定没有优势,如果同时带有控制等功能就有很多合适的mcu可以选择
mc34018不是mcu,它只管语音部分,是模拟的。mcu是控制用的。你有合在一起的方案可以提出,但注意成本。
马老师,我知道是模拟电路,我的意思是说用一块mcu替代mc34018没有优势,mcu除了可以处理音频还可以干其它的,这个资料或许对你的设计有帮助
数字耳放 (原文件名:dh1sch.pdf)

你的东西用在这里不合适,这个项目不是做研究,是要作个实际的产品。用AD录音和DA回放,单向的应用
单纯的录和放,在技术上没有问题。但还要考虑“免提”,要把对方的声音去掉(消回音),还要实时的送到对方,1KM的普通线路,用DSP处理太复杂,也处理不好。

网友:
问个问题:通讯的线至少是两对吧,一对收,一对发吧.如果像电话一样只有一对,那就更有难度了.

如果语音有两对,再有一对485数字通讯线,那制作起来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主机和终端都用MC34018来做双向增益抑制是很难调试的,这个我有经验.比方说电话,如果双方都开免提,通话效果就大打折扣了.经常发生声音小听不清的情况. 当然,单边有34018更是不行的,效果更差.那怎么实现双方的免提通话呢? 用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等增益控制器来实现.当主机MIC有信号的时候,主机的扬声器增益减小,同时主机MCU发送指令到终端机,让终端机扬声器增益增大.如果终端机MIC有信号,也会去发信号增加主机的扬声器增益.辅助以软件的延时,并用MCU来判断MIC采样的电压,来决断是否处于送话状态.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MCU可判断MIC采样到的信号是来自外界的通话还是MIC附近的扬声器的声音,使扬声器回馈过来的声音不会干扰到正常的判断.

   如果MC34018来做,经常出现误判的情况,经常出现双方声音都抑制,无法通讯,在背景噪音大的情况尤为明显.有时会有啸叫声,也非常难调试的.

    我以前做过MC34018双向免提通话,非常难调试的,效果不好.我建议马老师考虑我的数摸混合增益抑制的方案.我目前自身的项目也很多,不能参加这个项目了,马老师如觉得有可行性,我们可网上继续讨论.

网友:
电话机的难点就在消回音(消侧音)电路,不一般的麻烦。

网友:
是不是在两根线路上,既要提供电源,还要传送 控制信号 和语音信号?

这个和医院护士站的那个呼叫器差不多,就是距离长了不少

网友:
这个我真不应该谦虚,呵呵。
免提通话,模拟、数字的我都行。
模拟的用过MC34018/LM324。
数字的用stm32弄过。
还是数字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
呵呵,我用它做过,电话求助报警器,语言传输靠它,拨号靠MT5085,主控AT89C51。
六七年前的事儿了,手上还有块PCB,铅锡板。

网友:
1km的传输距离?这个有点难。

是不是利用现有的网络?比如电话线或者电源线?

楼主:
回复 网友I:
问个问题:通讯的线至少是两对吧,一对收,一对发吧.如果像电话一样只有一对,那就更有难度了.
如果语音有两对,再有一对485数字通讯线,那制作起来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主机和终端都用mc34018来做双向增益抑制是很难调试的,这个我有经验.比方说电话,如果双方都开免提,通话效果就大打折扣了.经常发生声音小听不清的情况. 当然,单边有34018更是不行的,效果更差.那怎么实现双方的免提通话呢? 用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等增益控制器来实现.当主机mic有信号的时候,主机的扬声器增益减小,同时主机mcu发送指令到终端机,让终端机扬声器增益增大.如果终端机mic有信号,也会去发信号增加主机的扬声器增益.辅助以软件的延时,并用mcu来判断mic采样的电压,来决断是否处于送话状态.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mcu可判断mic采样到的信号是来自外界的通话还是mic附近的扬声器的声音,使扬声器回馈过来的声音不会干......
语音通讯的线路像电话一样,只有一对。控制可以另外考虑。
增加通信线路,成本更高,1K线路,几个终端都不止。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不是在两根线路上,既要提供电源,还要传送 控制信号 和语音信号?
这个和医院护士站的那个呼叫器差不多,就是距离长了不少

设想总的控制在4线之内。电源、控制、语音。当然,越少越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有兴趣发到我的邮箱:ma-chao@online.sh.cn. 给我联系的手机电话,我会联系你们。

楼主:
回复 网友L:
语音线2根,如果传输距离大,还是建议使用单独的电源,另两根可以使用485或预留,
因为太远,电源压降非常大,除非你使用高压进行传输电源或者低功耗,音频线取电,不过不建议这样做
这个我有现成的方案,使用34118做,效果很不错,目前有2个人设计
电话没有专门的电源线,48V供电。本方案准备采用12V或24V。

网友:
回复 网友C:
马老师的活一般人不敢接啊,哈哈
这个项目不是什么大的、难的项目。关键是好的免提语音通信的方案。提到的MC34018也不是什么高难度的芯片,早期的免提电话使用的。

现在年纪到了,眼睛已经有点花了,自己想轻松一点。帮人打工,做策划、顾问、技术总监和指导什么的。当然这个指导是非常专业和职业的。
///////////////////////////////////////////////////////////////////////////////////////////////////////////////

之前以为马老师最多30出头呢,因为有时马老师也愤青,而且是名字都很年轻的“潮人”。  本不应该拿老师调侃,不过确实我不带任何恶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的意思是,每个设备使用单独电源,
而不使用电源线,控制线可以使用485总线。
设想总的控制在4线之内。电源、控制、语音。当然,越少越好啦。

整个系统为2级控制,主节点和下层节点使用单独电源供电,其它终端自己没有电源。

网友:
我倒是用34018和34118做过银行的窗口对讲机,纯模拟的半双工免提对讲,感觉效果不是特别好,特别是嘈杂环境,容易一方被抑制或啸叫。

网友:
没用过~ 虽然是在上海~ 哈哈~ 学习

网友(2011-01-08):
马老师,这个项目现在还做吗?我很感兴趣,我以前是电话设备厂的,对这方面知道点。前段时间刚刚在打工的公司完成在120V直流电源线上用FSK方式完成数字通信任务。觉得你的这个项目我可以完成,但具体需要你给我细说下。报酬你来定。呵呵,学AVR时没少抄你电路。AVR3000@163.com

网友(2011-02-22):
马老及各位:我在做34018时,双向通话时有吱吱啦啦噪声,单机先录音后放音,没有噪声,声音很好,请指教估计什么引起噪声级处理,谢谢

网友(2011-04-11):
回复 网友M:

不知道楼主的项目是否还在做,我是做楼宇可视对讲的,免提通话的方案就是使用MC34018,方案已经是非常成熟和久经考验。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项目是否还在做,我是做楼宇可视对讲的,免提通话的方案就是使用MC34018,方案已经是非常成熟和久经考验。
联系:roadshao@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