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分析下这个反激电源的部分功能?

楼主(2010-10-25):
由于本人不大了解怎么直接把照片和电路图贴出来所以这能这样了啊
希望你们能帮我分析下变压器原边接通过uf4005接R1和C5的作用啊?
有资料说是缓冲但是怎么缓冲呢?缓冲同时不也给电容充电了吗?
充电之后又怎么释放出去呢?还有就是mos管的门极和源极之间接了R16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这个是整个电路图,需要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分享下

网友:
想一下,当MOS管关断的时候,原边的那个线圈,那个点的电压高?

网友:
吸收线路,拿示波器测 mos管 D极看看就明白

网友:
R1,C2,D5组成RCD吸收电阻,吸收当管子关断时变压器原边产生的反向电动势。
R16目的是防止MOS误动作,同时也可以泄放掉MOS关断时的电荷。

网友:
另外像楼主这样的电路,电压反馈似乎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原边的应该是下面异名端的电压高的吧?
这样mosfet断开的时候就通过二极管给c5冲电和通过R1泄能的吧,
这样的话就给c5冲上电了吧?那么c5充上电之后它怎么放出去的呢?
这个我一直看不明白的啊,
还有就是mosfet的频率要是开关频率的多少啊?就是比开关频率大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然后你把线圈,电阻,二极管和电容的这部分电路,单独拿出来看,是一个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
楼主才学习,看样子要看的东西还多啊。
不过网上一搜大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们的热心回复
我感觉单独拿出来的话反正是不可能通过二极管放出吧!
单向导电性决定了它充电的能量只能在通过与其并联的电阻R释放吧
所以我是这么理解的:当mos管断开时通过二极管续流和泄能
然后mosfet导通时当刚开始的时候电源整流后的电流流进电容c
c在通过电阻放电通过电感构成回路从而放掉之前储存的能量?
请问可以这样理解吗?

请问学习开关电源都要学好什么啊?
我确实是个初学者,很多不懂的地方啊
对于知识要熟悉到什么程度多么的细致才够呢?

网友:
单独拿出来,不就是一个RC滤波电路吗?
反激的时候,电从同名端出来,经过二极管和 RC,把高的瞬间电压给滤波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复,我想问下这样的话RC能滤多大的波呢?
就是说怎么计算我们接一个电容知道它能虑多大的波
比如普通的我们接104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是滤波
但是有谁能具体告诉我到底他滤波滤了多大的波呢?有这方方面的资料不

网友(2011-10-28):
回复 网友C:

RCD够成钳位电路,很多反激电路里面都要加入无源钳位电路,因为在开关管关断时变压器漏感的存在很容易使开关管应为承受过大的电压而损坏,而钳位电路可以吸收漏感中的能量

网友:
RCD吸收:
状态1、初级开关管首次导通,变压器2脚电压接近0,D5反偏,R1、C2无电流;
状态2、初级开关管开始关断,变压器2脚电压开始升高,高到D5正偏,R1有电流流过,C2充电;
状态3、初级开关管完全关断,变压器通过次级绕组释放能量,同时继续给C2充电到反射电压,R1有电流流过,大小即为反射电压除以R1值;
状态4、初级开关管再次导通,变压器2脚电压接近0,D5反偏,C2通过R1放电。

以上是整个RCD吸收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C2、R1的大小会影响充放电时间及吸收效果,即C2比较小的话,会影响吸收效果,导致2脚电压过高;而如果C2过大,或者损耗过大,或者在状态4,C2放电不完全,最终还是影响吸收效果。记得RC时间常数,是要小于工作频率的。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这是开关电源的经典电路了......RCD吸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