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新手,请教一个四轴飞行器处理器里的操作系统的类型一般有那些?都各有什么性能?(估计

楼主(2010-10-25):
最近刚开始跟着老师做四轴飞行器,由于专业不对口,目前毫无头绪,老师让我们搞清楚这个问题,但是网上搜索许久未果,学校图书馆又没有什么资料,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答案,最好哪位朋友能介绍一些或贴出点对我有用的资料~~不胜感激

还有就是一般一个比较好的(也就是后期能拓展更多功能)的四轴飞行器,一般会有几个处理器呢?目前据我所看到的资料,姿态控制和信号处理可以各用一个,还有需要更多处理器的必要吗,如果要的话,应该分配各个处理器的作用比较合理?  如果可以的话,推荐一些处理器搭配,谢谢!

顺便问下,ARM9(我们和老师提出的是使用ARM9系列的处理器)的处理器怎么样,能处理的什么样的现有的姿态融合算法?

最近一直在逛这个论坛,发现真是高手云集,希望各位能帮帮我这个新手~

由于刚接触四轴,帖子里肯定会有什么理解错误的地方,希望能提出来让我学习,        ,谢谢!

楼主:
不能沉啊。。

楼主:
救命贴啊

网友:
哥们大几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高深呀。我对四轴也是新手,说说我的一点看法:

如果需要学习算法或者是做更深一个层次的研究和探索,最好是用处理能力强一点,主频高一点的,具体高到多少,估计只有做过的人才有经验,我自己的还是实施中,所以没有数据给出来。

至于用什么操作系统,可以说:只要实时的操作系统都可以,psos、vxworks等等都可以。也可以不用操作系统,直接裸奔即可。如果用linux,则需要实时linux,普通版本的难度有点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二  专业信息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推不推荐用多个处理器呢  是不是会加大多个处理器之间的通信的难度?

网友(2010-11-27):
回复 网友C:

1. 建议使用单处理器,这样省去多CPU通讯的麻烦,用什么样的处理器需要看要做什么样的算法,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现在8位机不也在做。
2. 如果觉得8位机处理浮点数等麻烦,建议使用ARM7级别的即可,推荐Cortex M3,作控制实时性已经相当不错了。
3. 至于操作系统等,建议暂时先不要上,将增加你的难度,而且我觉得上操作系统反而会拖累系统的控制速度。

网友:
这个论坛里看到的多数都是无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