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选型求助:价格2-3K,粉红色,性价比高点的,没别的特别要求,能上网就行。

楼主(2010-10-25):
我一表妹高中毕业,准备买个笔记本,预算有限,2-3K左右,便宜点也可以,但是要求粉红,能上网就OK,没别的特别要求。大家帮忙推荐个性价比比较好的型号。 关键是皮实一点的就好,因为她不怎么懂电脑,容易坏的话折腾起来麻烦。

楼主:
唉,预算太少,实在不好选,没用过有不知道是否好用,……

网友:
只有用山寨本了,颜色问题可以贴纸搞定

网友:
上网本呀,千把两千就搞定了。

网友:
上网本首选

网友:
建议去鸿利在线的老吴那里整个二手的,再贴上红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网本呀,千把两千就搞定了。
    这个应该是个好选择,有具体型号推荐么?上网本一般是用 ubuntu 系统吧,这个要是坏了,估计真不知道她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联想 s10
     上网查了一下,图片如下,感觉还是挺漂亮的,网上报价2999,满足要求,非常感谢。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
华硕 易PC,小巧,适合女性用,携带方便,待机时间长,满足你的需求。

颜色嘛,得看看,好像只有白色和黑色。红色有没有我倒是没印象了。

买东西,关键是你需要什么?要干什么?搞清楚这两点买东西就很明确了。不要花冤枉钱。 、

网友:
联想有一款,VIA芯片的,我老婆在用编程没问题很快的

网友:
神舟小上网本,2000不到现在应该还有吧

网友:
神舟的好几款2K多,性能很不错的,家电下乡的合下来才2K6多一些。优雅系列比较适合女孩子使用的。上网本性能实在太低,用着不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