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 最小系统板

楼主(2010-10-25):
水坛不见了,不知道该发表在哪里了~~~~
无需任何下载器,只需要一根USB线即可完成程序下载!

功能说明:

1.支持的芯片:ATmega128L、ATmega128、ATmega128A

2.程序下载方式:JTAG下载、ISP下载、USB口下载(无需任何编程器,仅仅需要一台带USB接口的电脑即可学习ATmega128单片机,为您节省昂贵的下载器费用)

3.供电方式:外接5V电源供电、USB接口供电

4.AD转换接口加了LC滤波电路,使转换结果更准确

5.晶振可插拔,可随意更换晶振

6.所有IO口均引出并详细标注

7.PC0、PC1引出两个LED供测试用

8.3个LED指示灯:电源指示灯、数据接收指示灯、数据发送指示灯(做串口通信实验用)

9.外接1个中断按键,可通过跳线选择低电平中断、上升沿中断、下降沿中断

10.外接1路AD转换输入,可通过跳线选择ADC0、ADC1,可通过杜邦线连接至ADC2、ADC3、ADC4、ADC5、ADC6、ADC7

11.带进口自恢复保险丝,有效地保护您的电脑USB接口

12.PCB板采用圆角设计,不会扎手

13.PCB板采用4组M3X6+5铜螺柱固定,可避免放置不当造成短路

宝贝购买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46871744
淘宝店铺地址:http://shop60591679.taobao.com

网友:
avr?还诱导人往这滩水里跳。。。。。

网友:
arduino很方便的

网友:
现在不会有人跳了

网友:
现在没人去跳这个火坑了

网友:
昂贵的下载器?这个把我雷倒了...

网友:
我家里还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板  貌似除了跑过跑马灯 就没有 用过别的功能了
呵呵  现在 玩ARM-M0 M3了!!!

网友:
现在AVR的IC,有神经病了,有钱都不好买,价格忒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