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KHz天线求助

楼主(2010-10-25):
开发一个产品,有一个芯片要用到125KHz通信,可是天线部分搞不懂,请点拨。 拜谢

网友:
你说的是射频卡通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国外的产品,很难找到资料,通信距离5米就行

网友:
5米的话弄个大线圈对着看行不行,要天线的话,这个频率,估计尺寸不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只能先用大线圈试试看了

网友:
读卡呀,还是设备之间互相通信?

如果是读卡,必定是大线圈,相对的高电压十几或者几十V.

如果是AM互相通信.几伏就足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是设备之间 求指点

网友(2010-12-06):
RF射频电感就可以,我们用过!

网友:
这个你可以去看下高端汽车上的无钥匙进入系统(PKE)是怎么做的,就是在2,3米范围内作用,但是汽车上用的好像是很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rf射频电感就可以,我们用过!

能不能发个图片上来,具体怎么应用呢?是不是把全部要发射的能量能够集中到电感上散射出去才行。那具体是什么样的电感呢?

网友(2011-10-27):
AS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