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完全脱离windows,在linux下玩ARM吗?

楼主(2010-10-25):
呵呵,菜鸟飞过。
如题,关键就是在linux下如何将编译好的文件下载到目标板上。
有人可能说利用BOOTLOADER,可是又如何将BOOTLOADER下载到目标板呢?

网友:
bootloader用串口或者USB下载到目标板一般用厂家的工具,那个工具一般都是windows下的。不过如果愿意可以在Linux下折腾出来,Atmel的有人弄出来了,FSL的有源代码,想弄也可以。

网友:
可以
keil有linux板样

网友:
最初的BOOTLOADER是通过一个叫wiggle的并口jtag下到目标板去的,以后就可以利用BOOTLOADER中的tftp协议通过网线下载(或叫更新)BOOTLOADER和其他(比如内核)了
最初的BOOTLOADER下载需要利用上位机软件--jflash,对应linux系统的是jflash-linux。

网友:
没必要这么麻烦,工具就是给我们带来方便的

网友:
我自己搞了一个 Linux 下可以使用的 ARM 仿真器,用网口的,速度还可以。可以用 arm-gdb 调试,也可以用 tftp 下载程序。

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在这个论坛发的这篇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39748&bbs_page_no=11&bbs_id=1032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其实像5楼的说得好,工具就是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哪个好用就用哪个。
主要是我用的D版的XP,经常出毛病,一会蓝屏,一会重启,一会软件安装错误,都烦了。
还是感觉Linux好,越用越顺手。

网友:
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啊,D版的一半要比Z版的好用

网友:
可以用openjtag下载最初始的bootloader,然后下载程序就可以通过bootloader从usb或者串口下载了

网友:
完全可以这样做的了

网友(2011-01-01):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