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49的看门狗记数时间如何加长?

楼主(2010-10-25):
MSP430F449设置看门狗模式,使用32K振荡器,最长记数时间好像只有1S。如何把记数时间加长?

网友(2012-10-29):
NO方法-NO

网友:
人们宏观上感觉是时间,对MCU而言,实质是对CLK计数。除了降低看门狗的时钟频率、加大看么狗的溢出计数来提高时间外,别无它法。曾经用2X系列芯片,用4M晶振,碰到你说的问题,后来全改用了5X的芯片。用过5X的芯片才知道,2X的芯片功能简直太弱了。5X的时钟配置就比2X强出N多啊。如果用5X,就可以用内部的10KHz的VLOCLK做ACLK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14-04-03):
具体怎么解决?有方案吗?

网友:
看门狗就是为了实现在指定时间内完成监督系统的作用,如果感觉不行,可以使用软件看门狗实现。

实际上就是使用430的一个定时器,这个你想要多长时间都可以的,在制定的时间内加一条看门狗没带密码的写指令就可以实现

与硬件看门狗一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