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PSoC Designer 5.1版本的软件上选CY8C20434时编译问题!

楼主(2010-10-25):
PSoC Designer 5.1版本的软件上,用了颗CY8C20434芯片(所以软件选型上也选择了CY8C2043)
当只加了定时器模块和Cap Sensors模块,并设了2个Cap Button和一个Slider(五个触点)
编译时出现如下代码
Linking..
LMM info: area 'InterruptRAM' uses 72 bytes in SRAM bank 0
LMM info: area 'ram2' item of 57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ram1' item of 56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ram0' item of 42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bss' item of 7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bss' item of 6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virtual_registers' uses 2 bytes in SRAM page 0
  ROM 36% full. 2942 out of 8192 bytes used (does not include absolute areas).
  RAM 95% full. 242 bytes used (does not include stack usage).
idata dump at output/TR109A.idata
Built with ICCM8C STD V7.04

HY101A - 0 error(s) 0 warning(s) 22:56:20

当只加了定时器模块和Cap Sensors模块,并设了3个Cap Button和一个Slider(五个触点)
编译时出现如下代码
Linking..
LMM info: area 'InterruptRAM' uses 72 bytes in SRAM bank 0
LMM info: area 'ram2' item of 65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ram1' item of 64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ram0' item of 48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bss' item of 6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E <library>(2385): {linker} Cannot allocate space for 8 bytes for 'bss' area
!E <library>(2385): {linker} Cannot allocate space for paged area 'virtual_registers'
d:\PROGRA~1\Cypress\PSOCDE~1\5.1\Common\CYPRES~3\tools\make: *** [output/TR109A.rom] Error 1

HY101A - 3 error(s) 0 warning(s) 23:01:09

根据手册CY8C20434应该是有512个Byte的RAM的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编译器只认到了256个Byte的RAM吗?
超过了256个Byte就已经报错了?
是编译器设置问题吗?还是规格书有错?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有点地方 需要重新设置下..
project -> setting-> SP->0x80

可以进入PSoC QQ群:85015308

网友(2010-12-19):
回复 网友A:
有点地方 需要重新设置下..
project -> setting-> sp->0x80
可以进入psoc qq群:85015308

说的对。我开始也在这个问题上郁闷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