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内朋友请推荐一款6000-6500元的THINKPAD本本~

楼主(2010-10-25):
个人觉得T410i 2516 76C还可以 ,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其它品牌整体性能更好的话,请推荐之~~谢谢无私,万能的坛友们!呵呵

网友:
可以,不过我更喜欢x系列 然后接大显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X201是集显啊~

网友:
集显怎么了?笔记本不是用来玩游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集显怎么了?笔记本不是用来玩游戏的

你用一下AltiumDesigner就知道什么叫差距,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集显怎么了?笔记本不是用来玩游戏的
你用一下altiumdesigner就知道什么叫差距,呵呵。

我用x200也是集显,跑AD看3D图也没问题啊,一点不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集显怎么了?笔记本不是用来玩游戏的
你用一下altiumdesigner就知道什么叫差距,呵呵。
我用x200也是集显,跑ad看3d图也没问题啊,一点不卡~

500以内的独显都不能保证一点都不卡。。

网友:
现在thinkpad也就只有X和T系列的可以用用,什么sl系列还不如联想的任意其它系列,当然X里面的上网本除外,那个也不行。你这个价位只有买X201的低配,T410I也超了点预算的。但目前个人比较看好昭阳的K46,如果要原生串口就E46,尤其K系列个人感觉用料也不错,而且同配置价格比T和X便宜两千

网友:
要拿出去见人的话还是X201了。自用窝在家里用其实没必要thinkpad~~~

楼主:
x201 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跑AD一点问题都没的话,那就她了。
请问 little Monkey 你的X200配置是怎样的啊,以作参考,谢谢!